450XL室内爽飞!!!!

楼主(2006-04-14):
今天上午把我的9X2,450XL,三块2200锂电装进民工的箱子里,打一得士直奔老刘的室内体育馆。进入室内体育馆后,发现飞行场地怎一个“爽”字了得,大概有1000多平米,空高10米左右。
我是新手,飞悬停真的浪费场地呀。
第一个起落飞机有点不听话,左右乱飘,还出现双桨的现象,经过调整连杆和设置,第二个起落明显好控多了。但是感觉450XL还是太贼了,在无风的环境中都会产生漂移现象,需要细心的用小舵量修正,如果舵量稍大,机机马上就跟脱缰的野马一样上下左右串动,感觉比油直难控很多。最后一块电池,飞了3位悬停,对头悬停还是不敢飞,有点心里压力,虽然在模拟器上已经过了关。
问题1:由于机器是CCPM模式,且不是直推,2、6通道的运行和3通道不能完全一致,所以10字盘在上下运动时还是会有一些前后的偏差,不知道该怎样调整才达到完全一致的状态。
问题2:皮带飞飞就松了,不是尾管的固定问题,而是皮带会变形延长。
问题3:飞机怎么放了一段时间以后会发生变化,2个星期前飞是好好的,怎么今天飞又要调?难道是舵机的问题,我的是4个HS56。
问题4:401陀螺感度不能太大,否则有追尾现象,感度也不能太小,否则锁不住,大概在75-80之间。就是在这个范围内尾巴还是有些许的漂移,但幅度很小。
今天的飞行大概就是这些心得了,请大大们拍砖。

网友:
小电直有点贼,要说稳还是大的稳些。
真羡慕这个场地!皮带不会自己松,一般原因是尾管和机座,或者尾波箱和尾管没上紧,运行久了就往里面滑,尾管就“短”了,皮带就会松。

网友:
要是我也有那个场地开心呀,现在在家里空间只有机机那么大,让我怎么飞呀,郁闷!!

网友:
问题1:如果你的遥控器有混控,设置螺距通道对付翼通道和升降舵通道的混控,可以基本作到完全水平。
问题2:肯定是你哪里没上紧,要就是买到了歪货
问题3:不知道
问题4:请爬帖,有调试帖,漂移是RCE500之类由TELBEE这种小厂OEM产品的特有品质,性价比高带来的副作用,F记、J记、C记这些大厂的产品正常调试不会有这些问题

楼主:
我的遥控是9X2,应该是有混控,可是没有中文说明书,我现在是靠调行程来调整,哪位用9X的大大教教我混控怎么调?

网友:
问题4,你没有找好尾桨的中立点的攻角,悬停后关闭401锁尾,尾巴基本不转动就是正确的攻角,不然调节连杆长度。

网友A:
在室内篮球场飞小爆龙还是比较爽的,偶刚玩的时候水平差,降落的时候大桨老是要擦到地面,把人家的地胶划了几条痕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室内篮球场飞小爆龙还是比较爽的,偶刚玩的时候水平差,降落的时候大桨老是要擦到地面,把人家的地胶划了几条痕迹

那,有没有把你轰出去阿?

网友:
可怜我没地方飞,。。。

网友:
我在楼下飞,,风一吹,我的机机就飞铁栅栏上去了,呜呜!!

网友:
今天风大!~摔了!还好及时收油,只损失了脚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遥控是9X2,应该是有混控,可是没有中文说明书,我现在是靠调行程来调整,哪位用9X的大大教教我混控怎么调?

又一个误区,CCPM是没法这样单独调行程的!此外,顺便提醒你另一个误区,尾舵通道的行程不是调尾舵行程的,是调旋转速率的!

楼主:
老大,怎样调才最合适?

网友:
已经说过了,用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