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E500陀螺仪使用问题

楼主(2006-04-14):
我刚买了个RCE500
陀螺仪
,现在不知道改如何正确使用,有两个问题想问问这里的老鸟
1)我的控是SANWA RD6000,陀螺仪上有一个只有黄色单线的插头,我该插在哪个通道?听三军的老板说那是用遥控设置陀螺仪感度的插头
2)与接收机连接后我如何在我的发射机上设置陀螺仪的感度
我是刚上路的菜鸟,麻烦各位大大帮忙解决一下,在此先谢谢了!

楼主:
各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A:
大哥,这些问题你还是看看你遥控的说明书吧
其实那单线不接也行,不接就默认为锁尾模式
反正你刚入门,本来就应该用锁尾模式
双感度对菜鸟来说意义不大,先不必管他

网友B:
接第5通道的,我以前也用RD6000配RCE500飞亚拓的.感度可以在功能表里直接设定的,当然你不会没设定到HELI模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