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点焊机

楼主(2006-04-14):
所需材料:
1、小型220v电源变压器一个,300w以上,越大越好,价格约100元
2、继电器一个
3、微动开关一个
4、铜棒两根
电路原理图:
制作方法:
将220v 变压器原次级线圈不用,另买2m粗0.5平方厘米
以上的电线在变压器上饶6T做次级,测量使得输出电压为4v就可,
按图接上继电器,与微动开关,做好两电焊电级。按图装好即可。
焊接能力:1.5mm+1.5mm钢,铝,不锈钢板
焊接效果:

网友A:
好!
用音响用的环牛行不行?

楼主:
原帖由
gale
于 2006-4-14 15:54 发表
好!
用音响用的环牛行不行?
1、看功率是否足够
2、看初级线圈是否220V

网友B(2007-01-21):
固态继电器控制电感负载稳妥么?

网友C:
这贴子
大晶牙不是发过了吗?

网友D:
图里不是需要一个固体继电器和一个定时器吗?固体继电器什么规格呀?定时器呢?
依据图初级电流在1.5A左右,选5A的继电器足用了,定时器应当选可调的,按刻度标注材质与厚度(当然是先测所得)。用时只是依据材质和厚度调一下其刻度即可完成点焊!是吗??

网友E:
我也向做,麻烦楼主能不能再说详细点

网友F:
楼主能不能试验一下焊接1.5mm厚铝板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