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直驱问题

楼主(2006-04-14):
请问各位大虾,GS外转子C28电机配1045的桨,是否可以不带减速直驱?

网友A:
转速匹配的电机才能当直驱用.从高中物理开始,解释一下原因吧.

书上说得蛮清楚的,发电机的电压与线圈的圈数和磁场的强度成正比.电机在工作时,同时就是一个发电机,电势方向与电源相反.

于是:

电机达到额定转速后,电流仅用来补偿热损耗,理想电机的热损耗为0,电流就为0.如果在额定电压下转速低于额定转速,电机就变成一个小电阻了,那就....这就是为啥要加变速箱的原因了

顺便说一下,同样的转速下圈数越多反电势越高,所以输入电压相同的情况下电机的最终转速也就越低.同理磁钢的磁力越强,转速也越低.丢失的转速换来的是扭力.所以,想做直驱,方法很明显了,把你的电机改装成额定转速等于大桨转速的电机就行了.

说得太多了,把人家当小学生了,哈哈.刚来论坛,现讨点口碑出出风头,不然没人认得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匹配的电机才能当直驱用.从高中物理开始,解释一下原因吧.

书上说得蛮清楚的,发电机的电压与线圈的圈数和磁场的强度成正比.电机在工作时,同时就是一个发电机,电势方向与电源相反.

于是:

电机达 ...

哈哈~~,你讲的也太理论了,我就一句话;可以。呵呵……,
当然,KV 值低的好点,但是实际效果怎样还要你自己去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