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 :370直驱 该用多大桨合适?

楼主(2006-04-14):
上次不小心让飞机撞墙了,结果废了一个减速架。
  现想用剩下的370直驱,不知该用多大桨?
  请问各位了解的朋友。
  我用7.4V的电池
  (最好是能 获得最大的拉力)
谢了!

网友:
4025到4530之间

网友:
6寸没问题。。。。。。

楼主:
谢谢了先!
    大概能有多大的拉力啊?????

网友A:
一般370直驱4530以下的桨

楼主:
谢谢解答
   那么,用7.4V的电池 一般能有多大的拉力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370直驱4530以下的桨

猫,我用370驱6寸桨,推力感觉不错,而且电机发热不大阿。怎么你们都直驱4.5呢???我们的鲨鱼,还用180直驱4.5呢!

网友C:
480直驱能用什么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猫,我用370驱6寸桨,推力感觉不错,而且电机发热不大阿。怎么你们都直驱4.5呢???我们的鲨鱼,还用180直驱4.5呢!

你的电机牛啊~我用猫的370直驱猫的4530桨,8.4V氢电,推力还行,就是觉得电机发热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猫,我用370驱6寸桨,推力感觉不错,而且电机发热不大阿。怎么你们都直驱4.5呢???我们的鲨鱼,还用180直驱4.5呢!

难道你那个370绕线不一样?

一般370都在7.4V下跑两万多转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480直驱能用什么桨啊?

7寸桨是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7寸桨是没问题的

翼龙的 7060 ?

网友:
7040差不多了

网友:
370有刷电机,2S直驱4025差不多了!

网友:
看来我的370是另类了。。。。。。。

网友:
我试的的,370配4-5寸,280配6-7寸,但桨大不等于力气大(螺矩都不大的,常见的廉价桨)
老猫倒上教教大家如何快速分辨280和370啊

网友:
370短胖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