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第一任无刷电条冒烟,想要个更好的电条

楼主(2006-04-14):
不知这个怎样.(第2个)
http://www.5imx.com/shop/5imx-product.asp?productSort=300
这个和ELE的2500哪个好呢
http://www.121mx.com/shop/viewgoods.aspx?goodsid=10001092

网友A:
这两种我都在用,感觉都不错,看个人偏好买吧。

网友B:
我用的感觉好盈的线形好象比ELE的要好点

网友C:
我的辉盛18A电调今天也冒烟了,本以为这下可以换新电调了,哪知重新接上电源一试,居然还能正常使用,只是没了音乐声.........

网友D:
用好盈吧, 调速线性很好,p版的,价格也实惠,。

网友E:
不用买那么贵的,,能用就可以除非是玩直升机才要那么好的线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