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麻烦大家近来看看,谢谢!!!!

楼主(2006-04-14):
请教大家个问题,我的GY401在电机自检的时候尾舵会眺舵,其他的通道不眺,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样?我好郁闷,我是X400的飞机,430LF的电机,好盈的电调,安装图片如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个问题,我的GY401在电机自检的时候尾舵会眺舵,其他的通道不眺,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一样?我好郁闷,我是X400的飞机,430LF的电机,好盈的电调,安装图片如下:

陀螺自检(初始化)完成后,舵机会轻微动(跳)一下,说明自检完成已找到了中立点......(初始化过程中不要移动鸡鸡)

你的问题是?---上电后陀螺自检过程中舵机始终在跳?还是自检通过后舵机跳一下?

若是前者,换个好舵机!(或陀螺有问题)
若是后者,舵机正常!

网友:
电机在发出蜂鸣声的同时,尾舵机会跳动,我也遇到过,这和陀螺仪安装的位置有点关系,靠电机电调太近较容易出现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自检(初始化)完成后,舵机会轻微动(跳)一下,说明自检完成已找到了中立点......(初始化过程中不要移动鸡鸡)

你的问题是?---上电后陀螺自检过程中舵机始终在跳?还是自检通过后舵机跳一下?
...

刘老师是这样的,电机在发出蜂鸣声的同时,尾舵机会跳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刘老师是这样的,电机在发出蜂鸣声的同时,尾舵机会跳动

你的陀螺是不是离电机、电调太近了?

换个位置试试看!好像GY401说明书中说过要与电机、电调离开一定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