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救命啊 请教辉盛无刷+2040的怪病

楼主(2006-04-14):
我用的辉胜的30A电调 和2040的
电机
电池
用的是横龙1:24坦克上的12V电池组 轴系是自己DIY的 船有29厘米长
电机的主要性能:
KV值: 4600 RPM/V
尺寸: 20x40 mm
轴径: 2.0mm
质量: 57 g
电压: 6-12V
空转电流: 1.0A
最大负载电流: 23A/60S
阻抗: 0.05ohm
我把一切都装好了,不下水空转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一下水电机只运行几秒 就自己停了  电机和电调也不烫 低速还可以跑一下也就20秒 高速完全不行啊
请教各位是电池C数大不到,还是因为电极的KV值太高,还是因为没有独立给接受机供电的原因,我现在想的头都大了,因为没有条件用一起测试,所以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过流保护了~~~~KV值太大~哟功能KV3500的就好~~~~水中螺旋桨的直径不要超过25MM~~半浸的最好不要用2040来跑~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我的是全浸的 可惜上不了图 螺旋桨是很小的那种象真套材里的!

网友A:
你电调是几A的?

楼主:
是辉胜30A的 难道要60A的??

网友A:
我这里用的是18A的~

楼主:
我真是郁闷 只是想做个无刷小船开心一下哦 难道只有换电机了?

网友A:
~~~~~~~换只3500KV的2040吧

楼主:
谢谢FX 请问电池和别的还需要换吗?螺旋桨我不会配 用原装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B:
不用换....加减速齿就行了..

网友C:
是电池放电不行!
另外电调的电压跳线插上试试!!!8个的镍氢电池组,充满电空载开路电压在10.5V左右。大电流放电时,实际电压在8V左右。电调如果选择3S锂电池的跳线去掉,保护电压在8。7V,电调很快进入保护状态,电机当然不转了!

网友D:
看出来电池是普通的5#充电电池,放电电流不足!

网友D:
好象没见到楼主的舵!

网友E:
有可能是过流保护
也有可能是低电压保护
无刷系统当电力不足的时候(电池损坏,充电不当)也会有这种情况
个人有类似经历 x_x

网友A:
原帖由
gxlzhdx
于 2006-4-14 21:36 发表
是电池放电不行!
经雷老大这一说~顿时觉悟了~~~~~~~电池不行啊~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 我也觉得有点象是电池 不过还有块7.2V的 1800MA的明天看看 我的舵不好意思上图啊 太丑了呵呵

楼主:
轴系是用原子笔心做的 俩边用了俩个固定舵机的那个铜气眼 里面是黄油

网友A:
这么小的船~换锂电吧

网友F:
佩服摟主~這可是我最愛的一條船啊~熱浪號~
不過還是換個微舵吧~標舵太大了~
電池換成三洋或是GP2000以上的5號電池~絕對能滿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