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的暇吡,我的损失,该谁负责?

楼主(2006-04-14):
今晚哭啊~~~
晚饭后在大厅里飞亚拓,突然失控了,撞墙上了,全完了......
油门就不听使唤了,机子就没法控制,油门停不下来,机子像疯了一样,在地上打滚
机子炸了到无所谓,我家的地板啊~~~全毁了...
后来拿个枕头上去强制停机,一看...原来是十字盘脱了(我买的是老款的450SE),导致撞墙上,外置BEC插头脱落,无法控制。
救命啊~~~ 我都疯了,象这种质量问题可能伤人的,在外国可是大事!在我们这里只要我哭啊~~~怎么办,亚拓!

楼主:
地板可不便宜啊  555~~~ 机子在客厅里打滚,全毁了~~~
炸机时把401的外壳都外坏了,救命啊~~~
就是源于一个小问题(具体为什么失控还不是100%确定,据我推测,90%以上是十字盘脱开在先,BEC插头撞落在后)

楼主:
还有请懂行的模友帮忙,这个地板改怎么处理修补?
明天去装修行问问...唉,还是那句话,倒霉啊。

网友:
郁闷找专家查原因吧``

网友:
同情慰问~~~

网友:
在上面在刷料的话``行么?

网友:
啥都别说了,眼泪滑滑的!!!!!!!!!!!

网友:
晕  惨不忍睹啊

网友:
这个地板改怎么处理修补?
答:亚托先不要修,接上电源,让他继续滚。。。。有个小窍门;一定要连角落都滚到,要滚得均匀,滚出温州人的水平,这样就滚出全国首款SE豪华地板。这办法是最佳方案。哈哈哈哈哈。

网友A:
十字盘脱开在先,BEC插头撞落在后这样解释得通吗?对于飞行安全亚托有告知吗?

网友:
十字盘脱开就会使方向不受控制,在那个时刻如果迅速收油门,应该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脱开在先,BEC插头撞落在后这样解释得通吗?对于飞行安全亚托有告知吗?

亚拓告知什么了?
450我也炸过无数次了,高空掉下来也不是没试过,看我发过的帖子,比这摔的厉害的好多次了。
但从没摔坏过十字盘,更何况这次是悬停时不知名原因一下子撞墙上,家里悬停我都不会超过1米,以炸机来说,SE基本不会坏什么东西,这次也一样,扫了3个舵机,大桨尾桨断了,都是一般炸机的损失,但这个强度的炸机十字盘怎么就脱了? 再说了,BEC插口到我断开电池时也是插在接受上面的,就是接收机没电,我拔了电机,上电试验,接收机也没电,我再拆开,插上,接受就有电了。  所以来推断,这个是撞击所致,要是自己脱开,肯定是插头掉出来。   综合以上观点,所以我推测,90%是十字盘先脱开,撞击墙面后使接收机失电,电调就疯了,555~~~这个烂电调,没信号还疯转。

楼主:
机子炸了我根本不心疼,玩机就准备炸机的
.
心疼的是我家的地板,加起来有4个平米都这个样子了,哭啊。
有懂行的兄弟吗,该怎么处理?不会要拆了换地板吧,5555~~~

网友A:
地板有种填补剂,有点像蜡笔一样的,找一下,有很多种颜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板有种填补剂,有点像蜡笔一样的,找一下,有很多种颜色的。

OK,谢谢,明天去卖地板的地方看看。

网友:
BEC插口到我断开电池时也是插在接受上面的,照理油门是可以收的。是否是干扰?电调是?我说的飞行安全告知说明书上就有,我说这的意思是如果打官司是否一定会胜,本人的习惯。

网友:
楼主是我见过的经历最曲折的模友了
一开始电机出问题,现在还遇到这种事情
模痴也是天天在家飞,也没见把地板搞成这样,看来还是要装复合的,不心疼

网友B:
请问一下,遥控上不是SPCM或失去讯号时的安全设定吗?是不是忘了设置?

网友:
机机好可怜,地板的话实在不行就买点地毯盖上去,眼不见心不烦了

网友:
昨天还在说“肥龙”呢,今天就发生了这种惨案,严重同情中。
十字盘脱开的事我已遇到好几个了,尤其是在冬天,塑料的内盘遇冷会收缩,而金属的轴承冷缩的量很小,即便是用R48粘过也不好使。

网友:
都是我的错啊,叫你买什么SE了,后悔不以啊,除了同情我没话说了

网友:
电调恐怖啊。信号丢失了还狂转

网友:
失控啊……!楼主你用的是什么控?亚托一般习惯的解释是:你不飞十字盘怎么会脱离?你飞机撞墙才会十字盘脱离,十字盘脱离才会搞成这样子的嘛……!
同情中……!!!

网友:
我的十字盘也常脱落一至没引起注意,看来得重时,同情中!没弄到人也是幸运了!

网友:
我得也发生过类似事故,不是十字盘脱落而是遥控没电了郁闷!!!!!!

网友:
我也因十字盘脱开炸过一次机

网友C:
亚托网站上说了,亚托的全部商品投了第三方责任险,你的情况可以通知亚托,呵呵,可以索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遥控上不是SPCM或失去讯号时的安全设定吗?是不是忘了设置?

我用的是9X2变频,RS10DS变频SPCM接收机,信号丢失当然有安全设置。
关键是接收机电源都没了,就算T14也没折。
这破电调,没信号还狂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亚托网站上说了,亚托的全部商品投了第三方责任险,你的情况可以通知亚托,呵呵,可以索赔

真的吗?  那样最好,不知道亚拓的三责险包不包括大陆...

网友:
安全第一,没伤到人就算不幸中的万幸了!安慰一下,不过这种问题就不好说了,没法判断啊

网友:
哇,大哥,不是吧,这么惨,怎么买个老版的se啊,早有模友反映这个问题了呀,同情ing`````````````

网友:
模型没有投保的,只能是自己修了那。。。。。

网友:
十字盘掉落问题已经很多次了。厂家应该找找原因。

网友:
厂家应该召回这些产品,炸机事小,万一伤人事情就大了.强烈呼吁!

网友:
所以说嘛:安全第一!!!

楼主:
我已经在亚拓网址上发贴了
http://www.align.com.tw/bb2/modu ... &showtopic=9375
让他们拿出解决意见。
大家看看亚拓的回答...让人失望,避重就轻,没有任何解决意见,一味的除了说电子设备不行还是就是在室内玩就是错。
希望大家和我一起,静等亚拓的解决意见,不要搪塞过去,不要等那天十字盘问题伤人了再出来说话,为时已晚。

网友:
其实这个结构也没有什么大问题,但为了减轻重量和便于加工,做成胶水连接,如果加工精度足够,就算不用胶水都可以,过盈配合一般是不会脱落的,但加工精度有限,如果表面没有处理好,胶水是非常容易脱落的,考虑到安全方面的问题,内圈做大和长一点,然后车个槽,加个卡簧这样的结构就没有问题了.但重量会增加,加工难度也提高了.也可以考虑作长一点0.3-05mm,然后打4点卡住轴承内圈.这样也可以,但容易让轴承受力不好.有些东西想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

楼主:
晕,这就是亚拓老大“飞行公仔”的结论:
aaabbbyyy
您誤會我的意思!我指的是外接bec或接線不良.調速器EMC/EMI對接收訊號干擾這些因素!請息怒!
spcm搖控器特性!當訊號中斷或受自身電子雜訊干擾!而接收自動鎖頻後!又如您安全模式設定不當!在室內飛行是相當危險!這時油門是無法被關掉!
這是SPCM的缺點!就算用10X也一樣!要注意失控安全模式設定油門需設0%!
建議!盡可能不要在房內飛行!尤其初學!
希望您能諒解!
謝謝!
错误全部在SPCM设备,完全不关他们的事。 无语了,这样的公司这样对待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客户,还有什么话说呢。

网友:
aaabbbyyy大,如果亚拓不负责任的话就不会回复你了,这样的情况我相信谁也不愿意看到,对于你的不幸我深表同情,虽然我不是亚拓公司的,但我相信大家只要平心静气,本着相互谅解的心态,事情很快就可以解决,请您耐心等待.

网友:
地板可以先打带颜色的腊,可以填平,然后找抛光机,应该可以回复一些,同情呀!!

网友:
在亚托上混过,他们完全听进任何事情,只有财大气粗、飞行技术高超的美国佬他们才会理,不想扯进太多的东西,所以,自认吧,你飞36#会更惨!

网友:
亚托也太不负责任了,连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只推责任不检查自己的产品

网友:
类似450这种级别的最好拿到室外空旷的地方飞,动力很猛,一旦出事不好收拾。

插头这些地方在飞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检查,多做一些安全措施,这也是对自己负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9X2变频,RS10DS变频SPCM接收机,信号丢失当然有安全设置。
关键是接收机电源都没了,就算T14也没折。
这破电调,没信号还狂转。

安全就是福啊!!人沒事就真的感謝上天了。
下一次,我們可能要在在飛行前,先拆下馬達,測試各種可能的失效狀況呀。

网友:
十字盘的问题那么多人提出来了,应该有赔偿、召回制度

同情aby兄弟的遭遇。
金属版十字盘的问题那么多人提出来了,就是确实存在的问题。亚拓应该有赔偿、召回制度。要不然消费者不就是白老鼠了吗。希望塑料的十字盘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看来我不要升级到金属十字盘了。

网友D:
楼主在亚拓站点上的回覆

大大的提议非常好。 以下是我的试验结果:
电机拆去齿轮,接好所有设备
油门50%,拔去BEC,10次,电机均停转
油门50%,拔去电调信号显,10次,电机停转
(以上试验是我错怪亚拓电调)
以上试验过程也表明,整个过程接收机是有电源的
油门50%,关掉发射机,10次...晕,居然有一次电机还在转,9次电机停转
(我已经设置了fail safe,油门-220)
以上过程试验就排除了BEC插头脱落的可能。事发时发射机一直拿在手上,信号也不会丢失。  据此可推测出,强烈撞击后,接收机锁死,不受发射控制。
到底是不是十字盘问题导致,大大们和亚拓公司最近看看吧。
(我飞450也大半年了,请别怀疑我悬停的水平,模拟器上我都在飞3D了,只是真机不敢飞,一直在正飞)
.
以上是我试验的结果,错怪亚拓电调,在此表示歉意。
也希望亚拓能表态,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产品有暇吡就是有暇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在亚拓站点上的回覆

大大的提议非常好。 以下是我的试验结果:
电机拆去齿轮,接好所有设备
油门50%,拔去BEC,10次,电机均停转
油门50%,拔去电调信号显,10次,电机停转
(以上试验是我错怪亚拓 ...

嗯,我在上面的已经贴了亚拓网站的连接,希望大家去看看,看看亚拓的态度,感觉很无奈,亚拓公司的人不在出来说话了,只是一些不相关的人来插几句。  电调已经参照亚拓帖子上的建议试验过,没问题,断信号停转,那更肯定了,失控撞墙,整个系统都是有电的,那唯一的解释就是十字盘空中分离。
这两个帖子可以看出来,亚拓从头到尾,没有表态过自己产品的瑕疵,一直在找用户的原因,现在他们的结论是:室内飞行+SPCM弱点是这次事故的唯一并且是真正原因。      模友们大家自问一下,你们的450XL室内飞的多还是室外飞的多? 我在这里问一下飞行公仔,是不是你自己每次都在室外飞? 没有在室内飞过一次?

网友:
看了上面的炸机惨剧,发现金属件还真是不怕摔!!

网友D:
亚拓的杜总(飞行公仔)有亲自回贴给您,您可以查一下
在北京,很多模友向我们经销商或店家反应电调断电或抖舵的情况
经查明后,发现这些模友的遥控器都是9xII可变频高频头
外加可变频10RDS接收,发生断电情况均在室内飞行
后来经建议改移至室外后,情况就不再发生
亚拓不是在推卸责任,只是希望您再确定一次

不便之处,还敬请谅解

网友:
我用的Futaba FF9变频高频头 + 普通PPM接收机,室内飞从没抖过舵。看来JR的设备适合在室外使用。

网友:
鸡鸡疯鸟,后果很严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亚拓的杜总(飞行公仔)有亲自回贴给您,您可以查一下
在北京,很多模友向我们经销商或店家反应电调断电或抖舵的情况
经查明后,发现这些模友的遥控器都是9xII可变频高频头
外加可变频10RDS接收,发生 ...

个人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以前用25a电调420电机在家里飞。在室内飞悬出现过打舵不起作用的问题(大约两到五秒钟),刚开始以为是干扰,因为我家住在移动公司。后来发现是设定了缓起动功能后就会出现,改成一般起动模式后就在也没出过这问题了.抖舵的问题我发现过三种情况(都是亲身经历的),第一种是舵机本身的质量问题,你可以在通电的情况下用手按装舵片的那个舵机齿,好的舵机比如hs56,s3107是没有任何动作的,而差的舵机就会出现跳舵的现象部份hs55也不例外,如果飞机调整得不是很理想振动过大就会在飞行的过程中出现跳舵的情况(动气不好就摔机)。第二种是电机连接电调的那三根线离舵机线太近或跟舵机线绑在一起也会跳舵。这种跳舵一般出现在油门过中点后。油门变化大的时候。所以舵机线最好远离电机线。第三种情况是如果你的飞机是se的。舵机线破皮后接触到碳纤侧板会导致跳舵,严重的时候会失控.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必摔机.

    我用的遥控器就是9x2变频版的接收机也是r10ds今年初才换成了R770S接收机,因为r770s体积小重量轻好布线,去年10至今年1月因为外面气温低在家里飞了四个月悬停。亲身经历了这三种情况,对症下药后问题得到解决,之后就在也没出现过这些问题了。不过运气不好因跳舵摔机是一次都没幸免过.把话说回来,在家里飞的确是很危险,因为飞机离人近,家里的家俱家电很多,一但失控飞机是不由人控制的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在家里飞了四个月现在想起来都后怕幸好没伤到人.

网友E:
十字盘脱落我也遇到过一次,开始没发现,还在地面测试机子,后来还是偶然发现,多亏当初没飞起来,现在想想都有些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十字盘脱落我也遇到过一次,开始没发现,还在地面测试机子,后来还是偶然发现,多亏当初没飞起来,现在想想都有些怕!

是啊,这已经是大规模出现的问题,亚拓也出新款螺纹的十字盘,说明他们知道这个问题,但就是不承认,用户指出问题确在百般抵赖。

网友:
应该是质量问题,不能把责任归到设备上去。

网友:
可以把打坏的地板刷成直升机停机坪!!!!!!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啊,这已经是大规模出现的问题,亚拓也出新款螺纹的十字盘,说明他们知道这个问题,但就是不承认,用户指出问题确在百般抵赖。

亚拓应该没有出新的十字盘

因为市场出现很多非正厂的十字盘

所以才多出有logo和产品编号的十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亚拓应该没有出新的十字盘

因为市场出现很多非正厂的十字盘

所以才多出有logo和产品编号的十字盘

这是在亚拓网站上亚拓fans给我发的留言:
好像是今年初或去年底亞拓十字盤已經改了新款,使用鎖牙設計不再會有摔機自己會脫離問題,上面刻有雷射ALIGN可以視別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是在亚拓网站上亚拓fans给我发的留言:
好像是今年初或去年底亞拓十字盤已經改了新款,使用鎖牙設計不再會有摔機自己會脫離問題,上面刻有雷射ALIGN可以視別

那个螺牙设计好像不是设计在您脱落的地方
亚拓的十字盘设计,与世界知名品牌的设计相差无几
改款的十字盘只差在中间万向珠上
螺牙的设计是在固定万向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个螺牙设计好像不是设计在您脱落的地方
亚拓的十字盘设计,与世界知名品牌的设计相差无几
改款的十字盘只差在中间万向珠上
螺牙的设计是在固定万向珠的

那就不清楚了,只有问你们公司的制造工艺了,设计其实大家都差不多的,但连被大家不肖的华XX都不会出现分离问题,黑鹰、X400也没听说分离事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不清楚了,只有问你们公司的制造工艺了,设计其实大家都差不多的,但连被大家不肖的华XX都不会出现分离问题,黑鹰、X400也没听说分离事件。

這個我也說不準的,之前我記得您好像不是飛se的
何時買的?您不是一直要等大暴龍嗎?
群裡的人好嗎?好久沒看到一笑先飛的身影了

网友(2006-11-07):
厉害,都能这么搞

引用 楼主:
今晚哭啊~~~
晚饭后在大厅里飞亚拓,突然失控了,撞墙上了,全完了......
油门就不听使唤了,机子就没法控制,油门停不下来,机子像疯了一样,在地上打滚
机子炸了到无所谓,我家的地板啊~~~全毁了... ...

网友:
恐怖!估计你们家ld要全面封杀电直了!祝lz好运!

网友:
没伤人已经是万幸了,吸取教训,我在家里也不敢飞了

网友:
这样主轴和中联没变形吗??

网友:
这是你卖的那架马?

网友:
同情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子炸了我根本不心疼,玩机就准备炸机的
.
心疼的是我家的地板,加起来有4个平米都这个样子了,哭啊。
有懂行的兄弟吗,该怎么处理?不会要拆了换地板吧,5555~~~

 在外就叫炸机祸家殃人呀头痛!
地板可从新全屋打磨再上水晶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