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试过, 换了铷铁硼磁铁的550电机好象空载电流大很多,发热也比较厉害

楼主(2006-04-14):
有没有人试过, 换了铷铁硼磁铁的550电机好象空载电流大很多,发热也比较厉害....

网友:
好象是这样的~这论坛有人测试过,换铷铁硼磁铁的电机扭力增加,转速降低,大负载情况下会显出优势的

楼主:
空载发热也比较厉害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ht=%2B%C0%CF%BC%D6

论坛里的一个帖子,看看有帮助吗?

网友:
我试过,换了钕铁硼磁铁后,空载电流大了,但负载时优势就显露出来了.同样负载时电流减小,玩ECO原同样电池放电时间延长了许多,当然扭距大了许多.浆的直径和螺距就可以增大,航速可以增加.

楼主:
发热的问题没法参照...........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热的问题没法参照...........

你换磁钢不会就是想电机空转吧?

楼主:
空载发热也比较厉害 .....................

网友:
空载发热不应历害,可能你的电机工作电压太高。

网友:
换了钕铁硼磁铁后,空载一定会发热多,因为你换了钕铁硼磁铁后,如果用原来的电源电压让电机空转,这时由于磁场强了很多造成磁滞现象,也就是说电机的额定转速由于磁滞现象而降低了,这相当于给电机带了一些负载,所以额定空载电流会变大.
带满负载后,就会好一些了,而且扭矩会大很多的.

楼主:
空载发热也比较厉害, 负载的话发热会更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