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LAMA尾部震动,怎么调整?

楼主(2006-04-14):
尾巴抖动啊,刚换了主旋头A,主齿轮轴也不弯,好的,但是还是震动,怎么调整?
DX们帮帮我把!

网友A:
振动的来源一般最容易发生在主桨上
请检查上下两层桨在转动时是否有双桨存在
一般消除双桨后振动减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振动的来源一般最容易发生在主桨上
请检查上下两层桨在转动时是否有双桨存在
一般消除双桨后振动减弱

没有双桨啊,我检查过,我动过4和1里面的两个微调,这有关系吗?

网友A:
肯定和两个微调无关!
振动都是来自于机械方面的原因
除了双桨会引起振动外,桨的重量不一致也会,请检查每对桨的重量是否发生了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和两个微调无关!
振动都是来自于机械方面的原因
除了双桨会引起振动外,桨的重量不一致也会,请检查每对桨的重量是否发生了变化。

好的,谢谢!

楼主:
平衡锤也很重要呀,我自己看了下,平衡杆有点弯了,现在教正直了,好了很多,但是发现桨很破损了,手里没桨了,过几天买副换上去,应该是好了,呵呵,谢谢alexrateDX的帮助,兄弟在这里谢谢你了!

网友:
ding ~

平衡棰仔细调直~~~~~~~效果一哈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