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尾陀螺仪与传统陀螺仪原理推测

楼主(2006-04-14):
敝人来推测看看,欢迎大家一起来切磋琢磨!

锁尾陀螺仪
1.里面包含两个暂存器,一个存放初始角位置数据,一个存放及时角位置数据
2.当陀螺仪受到外力而转动时,因为有角加速度,因此产生电压差输出
3.将角加速度的讯号用积分器对时间积分两次,的再加上初始值,这个就是直机现在的角度值
4.将现在的直机现在的角度减去初始值,利用比例控制器,调整增益,输出到舵机(或马达电调)
5.现在的初始角度值是回授控制的输入值,采用负回授控制即可,持续驱动舵机(或电调)直到及时角位置数据与初始位置数据相同
6.当拨动尾翼控制杆时,不作负回授控制,但持续纪录角位置变化,直到尾翼控制杆回中时,将及时角位置数据存入初始角位置的缓存器中
(注)也可利用单芯片中的功能,使缓存器内的数据归零当成初始值

传统陀螺仪:
大致和锁尾雷同,但是没有第五点的负回授功能吧!?

注:
敝人的T-rex 450XL+GY401本来用325木桨,感度本来调40%,昨天摔坏木桨后,换成315木桨,此时就发生不断摆尾的现象,此时将感度调成32%就正常了
因此,我猜测,那个感度,应该就是比例控制器的增益吧,这是因为增益太大时,负回授的控制系统会对初始值产生震荡的现象吧

网友:
想知道,关注中........

网友A:
从"负回授"这个词来看,这段话大概是从港台的网站上转过来的,
在大陆,应该叫"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负回授"这个词来看,这段话大概是从港台的网站上转过来的,
在大陆,应该叫"负反馈"

呵…呵…是敝人写的啦!
因为敝公司里的技术书籍都是这样写的,参照各种技术资料就知道控制是啥回事,学生的时候,我还用过MATLAB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敝人来推测看看,欢迎大家一起来切磋琢磨!

锁尾陀螺仪:
1.里面包含两个暂存器,一个存放初始角位置数据,一个存放及时角位置数据
2.当陀螺仪受到外力而转动时,因为有角加速度,因此产生电压差输出
3.将角 ...

换小桨后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正常的吧,如果罗距没有动的话,就需要相对多的转数来提高升力,此时尾翼没有动,尾翼相对以前的设置就增强了控制力,而以前所设的感度就有点大了.......
回授,的产生就是因为尾翼控制力和陀罗感度正比例超过1:1的缘故所产生的..

网友C:
感觉感度与尾旋翼的转速有关,当转速高时,尾旋翼产生的作用力加大,所以感度要降低,325桨换为315桨时,尾旋翼的转速会升高,要是说得不对,请前辈们指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小桨后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正常的吧,如果罗距没有动的话,就需要相对多的转数来提高升力,此时尾翼没有动,尾翼相对以前的设置就增强了控制力,而以前所设的感度就有点大了.......
回授,的产生就是因为尾翼控制力 ...

引用 网友C:
感觉感度与尾旋翼的转速有关,当转速高时,尾旋翼产生的作用力加大,所以感度要降低,325桨换为315桨时,尾旋翼的转速会升高,要是说得不对,请前辈们指出哦.

感觉上,如果只是尾桨的转速增加,直机应该不见得会有摆尾的现象,因为尾舵机会立即降低尾桨攻角使机身角度修正回来,直到机身回到原来的角度。
倒是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控制器要求舵机的的修正攻角还是与原来325大桨一样,这时候,机身的修正力矩相对于315大桨的惯性与反作用力矩就太大了,就容易产生修正超出又返回的现象了(摆尾的现象)

分析一下,敝人用条列方式描述一下,大家一起来讨论看看:
1.在传统陀螺仪状态下好设好中立点,且尾桨供角拉杆与尾舵机力臂要调成垂直(让尾桨攻角的正转与反转的反应可以线性)
2.当机身受到侧风干扰时,机内陀螺仪立即根据压电体的电压讯号,再积分两次后的数值,算出现在机身角度偏移多少(此角度加上初始值,就是机身现在的角度了)
3.取得偏移角度后(控制误差),乘上比例增益后(可能就是陀螺仪上的感度),得到尾桨的目标修正攻角
4.过程的传递函数应该是二阶函数(PID控制器)
5.最后持续修正攻角直至机身回复初始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觉上,如果只是尾桨的转速增加,直机应该不见得会有摆尾的现象,因为尾舵机会立即降低尾桨攻角使机身角度修正回来,直到机身回到原来的角度。
倒是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控制器要求舵机的的修正攻角还是与原 ...

1. 我说的尾控制力增强,是指,尾翼增大1度,由原来的100转,到150转所产生的推力是不一样的.(因为桨小了,罗距没有变,就需要更多的转数才能获得足够的升力,而尾桨也得到里相对多的转数)
2.另外陀罗不识别多大扭力,只识别角度的变换.
3.由于尾翼控制力的增强,超出里陀罗的预期值,(正常这个比例是1:1的,少于这个值,就锁不住尾或效果不好)
正是超过预期值,则产生矫枉过正.而此时陀罗就必须在次反方向修正,结果又在一次矫枉过正.这就是回授..表现出来就是摆尾.......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我说的尾控制力增强,是指,尾翼增大1度,由原来的100转,到150转所产生的推力是不一样的.(因为桨小了,罗距没有变,就需要更多的转数才能获得足够的升力,而尾桨也得到里相对多的转数)
2.另外陀罗不识别多大扭力, ...

love大大,我很赞成您的意见,尤其是其中的第二点,与其论证。
因为陀螺仪只能输出舵机的偏转角度讯号,所以我觉得GY240与GY401里面的感度,应该是陀螺仪针对缓存器中”初始角度”与”实时角度”的误差值的增益。
意即,增益(GAIN)越大,陀螺仪会要求舵机转更大的角度,这就造成了尾桨的力矩过大,因而造成矫枉过正的现象了。

设想另一种情况,如果我们"不换325大桨,只是单纯将陀螺仪的感度加大",这时也会发生摆尾的现象,而这个现象和”不调感度只换成315大桨”是相似的,所以敝人才感觉摆尾与尾桨转速增加应该关系较小,反而与舵机受命令转动的角度的关系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love大大,我很赞成您的意见,尤其是其中的第二点,与其论证。
因为陀螺仪只能输出舵机的偏转角度讯号,所以我觉得GY240与GY401里面的感度,应该是陀螺仪针对缓存器中”初始角度”与”实时角度”的误差值的增 ...

呵呵,你说的没有错,转数的问题,只起到很小的做用,起主要作用的当然是角度.不过也是一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