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电机进水

楼主(2006-04-14):
坠机进水洼里。晾干后所有舵机正常动作,电机也会唱歌,但不会转,只发出轻微的嘀嘀声。是哪个的毛病?还有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坠机进水洼里。晾干后所有舵机正常动作,电机也会唱歌,但不会转,只发出轻微的嘀嘀声。是哪个的毛病?还有救吗?

电机肯定没事,应该是电调还没干透,最好用风扇吹上一天

网友:
嘘!!!别人我不告诉他:航模电器设备进水后千万别急着通电检查好坏,第一步,找一些去离子水或蒸馏水(用万用表电阻最大档测量电阻值至少要几十兆欧,越大越好),把设备丢到玻璃器皿中的蒸馏水中(已经进水了还怕再洗次澡)泡几分钟,然后抓住设备导线在蒸馏水中摇晃,然后换新水重复前述动作(充分去除自然界水中细小杂物和中的导电离子),大约2~3次;第二步,用干毛巾包好甩干,第三步,用台灯(白炽灯)烤干,注意调节灯离设备的距离控制温度不要超过50度,大约过24小时左右充分干燥后就完好如初了。我曾处理过掉进海水中的MP3,和误降落在水渠中的飞机。

网友:
高人,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没事啦,有人为了“磨机”还把电机放在水中空转一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