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KT 3D板机的电池固定方法

楼主(2006-04-14):
小弟最近DIY一KT板3D板机CAP232,但到最后关头,不知电池在机身上的固定方法,请教大家,最好有图片,谢谢!
z

网友:
在机身处主翼下芳面挖个洞,把电池插进去

楼主:
谢谢王子,但我这个机翼上加强的碳纤管没有埋到KT板里,而是直接用热熔胶粘上板面上,如果主翼下方挖洞,则电池顶部与KT板面之间还有碳纤管挡住(我按照图纸来埋的管),可能不是很牢固哦。

网友:
用尼龙贴贴在机身边也可以

楼主:
那怎么贴比较结实呀?有没有照片呢?谢谢!

网友:
买衣服上用的子母扣,子扣用双面胶粘电池,母扣粘在主翼下,长一点用来调重心,很结实,成本最多不过两块钱!!!

网友:
橡皮筋穿过机身来固定电池也很可靠啊,

网友:
我是用魔术贴固定电池的,用热熔胶在机身上贴一块,电池上贴一块,如果你有多块电池的就爽啦,换电池非常的方便!
    也许你会发现电池跟机身间好像不稳定,其实完全没问题的,不信你可用力拔一拨,呵呵,小心把机子拔坏咯!
    拆电池有个小窍门,你还真的别用力拔,否则拨多了魔术贴会脱的,你试用电话卡或薄的东西在魔术贴之间插进去,电池很快就出来了,还不明的话我有时间绐你上图.使用这个方法你还得常检查魔术贴有没有松脱,小心点为妙!

网友(2006-12-18):
我沙井的  有机会看你 玩3D   我的3D都没上过天呢

网友:
我还有不少的魔术贴(背面有强力胶的)有需要的找我,免费

网友A:
顶了顶了
飞油鸡就没有介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了顶了
飞油鸡就没有介个问题了

晕,这么老的贴子,还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