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大家吸取教训啊

楼主(2006-04-15):
大家吸取教训啊,一定要用高强度的材料。比如铁啊什么的。尽量精确。减少误差。我的坦克就是因为没重视这些细节。导致要返工重做。痛苦啊。

网友A:
刀兄,怎么了,我看你的做的不错啊,那出问题了,

网友B:
怎么说话说一半了???

网友C:
有什么问题说出来也好让大家少走弯路

楼主:
我用的是装修用的三合板做的车体。现在才发现已经变形。而且没办法矫正。乳胶也有问题。太干或太湿都不行。现在已经有开交的现象了。还有个问题就是这样的材料的精密度达不到。所以误差很大。零件安装上后的缝隙都比较大。严重扭曲。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选用坚固耐用的材料。最起码也要用环样板。当然钢板最好了。尤其是扭杆等悬挂系统的部件一定要用金属件!!——切记,

网友A:
环样板这东东我没有用过,但看到SY6831现在就用他,我的车身这几日就可以上图,我用的是1.4MM的铁板.这几天,太冷了,还下雪,没有出门,在家吃涮羊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