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电池知识补习

楼主(2006-04-15):
这
电池
能做模型电池用吗?具体没尺寸,应该不会很大
电池知识提问:
1。普通充电电池上的MAH体现什么,是个什么单位?能代表电池容量还是放电最大电流?
2。10C 15C 是指单位时间放电电流大小吗?如果是3片电池串联,放电是几C?3片并联是几C??
3。10C的C具体指的是多大电流??

网友A:
1:“MAH”是容量单位!表示“毫安/小时”。
2:是的。电池串联C数不变,并联C数相加。
3:10C表示电池能在1/10小时内把电池的电量放完!比如有电池的容量是1000MAH,若标称是1C放电则是1000MA*1=1A,10C则是1000MA*10=10A,15C则是1000MA*15=15A。C是表示电池最大放电能力的单位。

网友B:
mAh不是MAH(M是兆,m是毫),也不是“毫安/小时”,而是“毫安·小时”

网友C:
好好的一次复习!顶起

楼主:
mAH还是不明白,这个单位是表示电流??还是功率??还是mA*H??如果是mA*H 那么H代表1小时??
如果是1000mAH就是代表1000mA*1H??最大容量是可以以1000mA放电1小时???
始终对这个单位不理解啊,达人们给详细讲解一下吧

网友D:
就是容量单位,如你所说,1000mA*h,就是1000mA放电1小时,而这个值相对于某个电池来说是固定的,也就是说100mA放电1小时,500mA放电2小时,2000mA放电0.5小时,它们*起来都1000mA*h,这样明白了吧。

楼主:
恩,明白了~~谢谢
不过你上面说错了,是1000mA放电1小时,少打个0

网友E:
那3000mAH的电池用2A放电是不是要放1。5小时啊,我怎么用501dx充电器只用了几分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