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补知识 什么叫2通道4通道6 8 9 12通道?

楼主(2006-04-15):
向达人们求救
RT,通道是什么概念???是什么意思?如何分辨是几通道??

网友:
简单点说:一个通道可以控制一个部件的某个动作,几通道就能控制几个部件运动

网友A:
财神说的简单明了!如果你用了多通道的设备,但实际只用了比如几个通道的话,其它通道上也是有信号的,只是你没装执行机构

楼主:
我以前买过一个模型船,自己装的那种,只可以控制左右,是2通道
还有个大脚车,有前后左右,还有个快速向前,等于是 5通道,对吗???

网友B:
1个通道控制一个矢量方向,比如前进后退就是1个通道的,左转右转也是1个通道,所以楼上的车和船都是2通道

楼主:
哦,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