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倒飞的都是什么发动机啊?

楼主(2006-04-15):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玩家你们推荐我买什么样的电直啊?
那些能倒飞的都是电动还是油动的啊?
美国产的MS700在哪能买到?大约多少钱呢?
谢谢各位的帮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新手,请问各位玩家你们推荐我买什么样的电直啊?
那些能倒飞的都是电动还是油动的啊?
美国产的MS700在哪能买到?大约多少钱呢?
谢谢各位的帮助啊!!
[/ ...

倒飞的有电直也有油直啊!只要直升机主旋翼有变距系统就行啊!

网友A:
新手一开始不要考虑什么倒飞,先练习好悬停,此时,你的练习机早已摔得不可靠了,所以如果一开始买可以倒飞机机完全是浪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一开始不要考虑什么倒飞,先练习好悬停,此时,你的练习机早已摔得不可靠了,所以如果一开始买可以倒飞机机完全是浪费。

我倒是有不同的看法,我一开始就买了450SE,虽然很贵,但是两个月下来已经可以飞航线,四面悬停,准备做些基础的3D动作,也在模拟器上练习倒飞了,虽然摔了很多次(花了很多钱)但是,飞机到目前为止还是很稳定,并没有不可靠,所以我倒认为一开始买台稳定好的机器也不失好的选择。至少进步的比较快

网友:
楼上的说的不错。我同意,好的机子飞起来就是稳。
进口的MS-700是美国产的吗?我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