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老贾请看我的船

楼主(2006-04-15):
无刷
电机
华迈 B36-18-8 KV3000 电调 好盈60A 总重4斤多一点 太重了

楼主:
船壳 555克 船壳加配件 840克 电池松下方型 12节 910克 电机加电调 260克 总重2010克

网友A:
要加压水板!
!!!

网友B:
你那万向节在什么地方搞来的啊。。。楼主????????????

网友C:
万向节真地到!!!

楼主:
去年我在我这边25元一个买的 现在早没了 我还有6只 要不

网友D:
感觉你的重心有点靠前,现在船跑起来的水线有多长?把电池往后移,移到船在静水里跑时刚好不点头拍水为好。还有:你的轴套管伸的太长(虽然长有利于船的纵向稳定,但末端没有支撑,半浸浆在工作时的不对称性会导致浆的严重抖动),你要吗加支撑,要吗弄短点。
电机冷却的问题:进出水口在同一位置,不利于水的循环,可以改成左右分布或稍微错开点,中间加隔断

网友E:
你还有那么多万向节,有没有兴趣出一个嘛 :)

楼主:
出可以 一个太少了 要出出3-5个

网友:
安逸哦。。。水冷器也做的安逸。能不能在上面给我们介绍一下制作过程啊。用的什么材料啊。

网友F:
很不错!试航后别忘了上传图片哦!

网友E:
楼主好像把这个船拆了嘛,,里头除了电机、电调和遥控,,其他配件卖给我嘛,,,如何?
我也有个你一样的船壳,呵呵呵......

网友G(2006-07-06):
楼主你的万向节还有吗?我想要啊

网友H:
楼主,我估计你的电调会受不了

网友H:
而且最好使用减速齿轮

网友I:
感觉扭距会不够的
需要减速齿轮

网友J:
B36的电机怎么会扭力不够呢?!而且是半浸浆啊~~~
不用加减速了

网友K:
不错,个人认为。万向节最好不要,因为我看轴的角度也刚好。 还不如直接用直轴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