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切断刀切断工件的一些资料和心得!

楼主(2006-04-15):
我在使用小车床进行切断工件时发现很费劲,由于小车床刚性差、重量轻、电机功率小、车刀刃磨、散热等等问题,造成车床抖动厉害、憋停车床、扎刀等现象经常发生!找了些资料,希望对使用小车床的朋友有用

根据资料进行车刀刃磨
刃磨前

刃磨后

另外在切断工件时一定要加润滑液进行冷却润滑,并可以采用左右借刀法进行切断效果很好,我用此种方法在 欧普140车床上切断过直径55mm的铝棒!

不知是否正确欢迎探讨!

网友:
一般切割刀的前角越大,则越锋利,但强度越低.反之前角越小,则刀越钝,但强度越大.根据被加工工件的材质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前角.另外,刀尖相对工件的中心点的位置也很重要.当工件直径较大时,刀尖应略高于工件中心,当车削的工件直径变小后,应适当调整刀尖的高度,否则刀尖很容易折断.刀尖安装位置低于工件中心太多也不行.

网友A:
你的给进快了所以才停的,我的小床子220V750W的电机一般没有停过。再就是切断刀的前韧不要太宽了。
再就是硬值金属最好你改用合金刀,铝 铜可用白钢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给进快了所以才停的,我的小床子220V750W的电机一般没有停过。再就是切断刀的前韧不要太宽了。
再就是硬值金属最好你改用合金刀,铝 铜可用白钢刀

嘿嘿!我的才350W,劲太小了

网友:
深有同感!!我的第一台小车床,因为不会磨刀,根本切不动!

后来找到了一种 2MM 宽的小切刀,切铜铝件,就很顺,总结下来,刀是关键!

网友:
有道理啊
......

网友:
对于铜,铝等贵金属,咱从不用大牙啃。太浪费了!心疼!用钢锯也很快的,主要是省料!
在锯之前,先用螺纹刀车一个浅槽,以免锯偏了,那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
呵呵!跟大牙兄有同感,平时也是用钢锯。不过用钢锯关健是锯缝要直,你如果锯歪了,呵呵……

网友B:
建议用刚剧做个锯刀,上床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用刚剧做个锯刀,上床子

我搞了个云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