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ANWA VG400升级问题。

楼主(2006-04-15):
想请教一下,有哪位高手知道SANWA VG400能升级成6通道的吗?

网友A:
我有,很简单,位置都留好了
sanwa有一款vg600,我打开看看和400一模一样,就多了两个开关,4个电位器

网友B:
你上个电路板有IC那一面的图片看看?不知道IC型号是没法帮你的。

网友C:
这个很难吧,现在玩VG400的太少了

网友D:
我也有同样问题
我也有同样问题 请赐教啊

网友A:
帖子已经发了,请察看
帖子已经发了,请察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11281&extra=page%3D1

楼主:
多谢gavin010,马上动手

网友E:
花几块钱就变成高档设备了!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