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把电机的磁体换下来

楼主(2006-04-15):
想把540电机的磁铁换成稀土磁体,但很难取下来,有不想硬来,有什么好方法吗

网友:
呵呵
用环氧树脂贴上的就难搞了

网友A:
如果是用弹簧撑着的,把弹簧拆了就行,如果是粘上去的,就用火烧,等冒烟完了就可以轻松拿下磁铁了!

楼主:
等烟冒玩磁体也消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烟冒玩磁体也消磁了

但是你可以把540电机的磁铁换成稀土磁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用弹簧撑着的,把弹簧拆了就行,如果是粘上去的,就用火烧,等冒烟完了就可以轻松拿下磁铁了!

绝对可行,不过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