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必须用锂电吗?

楼主(2006-04-15):
可不可以用镍氢的电池组啊,里电太贵了,买一个无刷,电调、再加上好点的电池都快够买一个发动机了,还不如玩油动的了呢

网友:
什么电都可以,就看效率及使用价值.
但有些类型的电可能太重.

网友:
电源无所谓的,只要容量电压够用,输出电流够大就行

网友:
无所为的
轻就好

网友:
不一定·1

网友A:
不是,什么电池都可以用。

网友:
你的电机,你做主。呵呵

网友(2006-05-18):
因为里电轻啊,电直对重量敏感,所以用里的多,船和车用氢的多.

网友:
不是什么电池都可以用。...

网友:
220v的肯定烧。。。

网友B:
相同容量电压的锂电和镍氢比,锂电的重量肯定要轻得多。而且镍氢需要的节数多,不见得比锂电便宜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同容量电压的锂电和镍氢比,锂电的重量肯定要轻得多。而且镍氢需要的节数多,不见得比锂电便宜多少。

此话错!本人用山鹰2314无刷电机和灰胜15安电调加沧狼模型9x5.5电动桨8.4-9.6伏650MA氢电飞晒尸娜电动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什么电池都可以用。

用大电流的就可以, 哩电还不一定可以。
大电流最好NiCd,不过容量太小

网友:
电直,3D用锂电因为锂电轻,不追求重量用镍氢,便宜并且寿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