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啸叫

楼主(2006-04-15):
450在油门超过3/4时发出啸叫,而且油门从高位收下时也有啸叫,悬停时正常。
查看旧贴也有模友有此现象,疑是单向轴承问题,但检查后并无明显异常。
哪位能告之如何确定单向轴承异常,谢过!!

网友:
有可能是大桨发出来的声音
把桨取了再试试,如果还有,就可判断是不是机械部分的问题了。

楼主:
应该是金属的啸叫,我再查查电机是否有问题

网友:
试一下加润滑油

网友:
可能是电机的轴承损坏了,拆下仔细检查.

网友A:
肯定是电机轴承有问题,我遇过类似情况,在轴承处加JB和润滑油并用油封封住,情况大有好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电机轴承有问题,我遇过类似情况,在轴承处加JB和润滑油并用油封封住,情况大有好转。

我想试下,但"JB"是什么,润滑油可用WD40吗?wgx请指教

楼主:
问题找到,是电机前轴承坏了,正好升级电机了!

网友:
wd40会腐蚀金属镀层的,我亲身经历!

网友:
“JB”是汽车、摩托车机油用的添加剂,有抗磨和修复作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