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SKY充电器坏了

楼主(2006-04-16):
我的ESKY
充电器
坏了,就是LAMA配的那种充电器,接上电源,只有电源指示灯亮,插上
电池
,不管是11。1的还是7。4的,都不充电,绿灯亮都不亮!
请问大概是什么问题?怎么检查元件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靠近电池插口,有个电位器,你调节一下试试看。朝逆时针方向。

楼主:
没用啊兄弟
。

网友B:
你把充电器打开就知道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