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很经摔,但也容易摔断别机不容易摔的地方呀 (菜鸟贴)

楼主(2006-04-16):
最近换了个听人说很便宜很经摔的机机练手

磕磕碰碰后发现它是很轻很耐摔

楼主:
不过一个阵风,机机还是从一米高横砸向地面

楼主:
几次横砸后, 平衡杆断了..

楼主:
真是欲哭无泪呀~ 这是我最近三周砸的第FOUR架小电直了(没高手带, 前三架摔得修机还不如买机, 而且当时太激动也忘了拍照记录).
花钱不少,可买回的都是痛苦呀(之前热情还挺高的,现在飞飞机都快有心理障碍了...)

或许我真的应该像老鸟们说的, 配个亚拓450回来一步到位就什么都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情楼主,我玩电直也是一样的,刚开始是个四号,没什么印像了,就记得一给油,没了,大脑里一片空白,主要也是没人带,其实,玩电直,玩什么都一样,大小机器的控制基本上是一样的,再说四号的配件还便宜,如果搞 ...

事实上,我每次修这种小飞机都是三位数的,修得我如同吃"鸡肋"..    所以我现在有很强烈的想法,想买个特稳定的机子,我不怕一次投资,就怕断断续续修理花钱. 我想买模型就像我以前买DC一样,买便宜货也能玩,就是二次投资较高..

网友:
唉~~  同情啊  跟我遭遇差不多啊  没人带 自己飞 飞不好 都买了 2  3 架了  我都快失去 这个心了 玩模拟太没意思

网友:
楼主摔的地方也跟我相似 我是飞啊飞 啊  太近了 碰到遥控器的天线  天线还没断 只是弯掉  平衡杆却断了  哭啊

网友:
先练模拟器,然后看这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B:
我这样换副冀杆儿

跟楼主的机机同样的,我的副翼杆也这样断掉过3次了,一根小杆儿都要很贵,后来我在修自行车的摊儿上,找了根14号的自行车幅条,粗细正合适,长断根据自己的喜欢可以锯一些去,就可以当副翼杆儿用了,不过这根杆儿略重一些,但不影响飞行,韧度高,但比较软,容易在摔机过程中变型,需要总用手去较直,但永不会断,不像原机的玻璃钢管一样,宁拆不弯!楼主可以试试,我现在正玩模拟器,因为机机已经第二次尾电机坏掉了,等配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楼主的机机同样的,我的副翼杆也这样断掉过3次了,一根小杆儿都要很贵,后来我在修自行车的摊儿上,找了根14号的自行车幅条,粗细正合适,长断根据自己的喜欢可以锯一些去,就可以当副翼杆儿用了,不过这根杆儿 ...

真是个好主意! 好象大点的电直上也是用钢丝的吧

网友:
先练模拟器,然后看这个是 啊 啊

网友(2006-09-04):
玩飞机要怕摔就别玩了,不过也要减小无意的损失.建议先弄个好点的模拟器练习.你可以拿一个存钱罐,再弄一堆硬币,飞炸一次丢一个硬币进去,到可以旋停的时候数数罐子里有多少硬币,就拿一个硬币300米.算算模拟器给你节约了多少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