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办法

楼主(2006-04-16):
谁有办法把拧圆了的内六角螺丝拧出来。急啊

网友A:
要看大小,如果大的可以烧不锈钢焊后拧出来,

网友B:
用一字起打个口子出来,再慢慢敲打,冲击的力量有时很大的。

网友C:
有一种可以拧出断螺丝的工具,可以找来试试。

网友D: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最好能有简单实用的方法。

网友E:
找一只坏的内六板手,粘上环氧插进去,等干了应该就可以整下来了

网友F:
我也为这事郁闷呢,这东西小,真不好弄

网友G:
我也在想办法,这种事不是一次两次遇到了。

网友H:
用电钻啊,,,,,,,,,,,,,,,,
一顶可以啊的啊
“”“”“”“”“”“”

楼主:
方法还多嘛!我已经搞定了。用AB胶把内六角螺丝刀沾在螺丝里,很容易就取出来了

网友I:
多大的螺絲,?1:用钻,把杯头钻掉 2:自己磨一把六角匙,比原来的大一点,然后敲进去!......以后就不要用国产螺丝了,要用12.8拉力的,(进口)

网友J:
。。。想到就觉得头痛。这玩意还真不好搞!

网友K:
回复 网友L:
不怪螺丝吧?????用好一点的内六角扳手,不是那么容易坏螺丝的,扳手不行,再好的螺丝也不好上,不好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