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用什么方法能修直尾管呢?

楼主(2006-04-16):
(无正文)

网友:
11mm钻头尾巴敲入即可.

网友:
不用担心,昨天我刚炸机,尾管和你一样,后来找了一根随便什么东西,比尾管内径细点的,插在立面,然后用锤子在外面轻轻敲一圈,就好了,注意要敲直,呵呵,不用担心,告诉你,我用的我们家的塑料衣架,呵呵,差不多粗!!

网友:
我昨天炸机,损失如下:大浆,尾浆,尾管,大浆固定臂一只,平衡翼一只,垂直尾翼,,惨呀!!

网友A:
你的尾管和我尾管伤的好像一样,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呀,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尾管和我尾管伤的好像一样,是不是大家都这样呀,呵呵!!

晕!我的是新机机,刚装好手拿在手上调试时不知道什么原因主旋翼忽然节断打在尾管上,亚拓的质量太差了!唉搅到我还打伤个手指上个图比大家看看

还有个问题想问问!我调出来的主旋有负舵距的。是不是按亚拓按装图那样讲把油门放到在底在跳舵机的中立点,还是大家所讲把油门放中在调航机中立点呢?还在不解中。我只要用来飞下悬停和航线,不用负舵距的,太家来帮帮忙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