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我来发个自制室内微飞----

楼主(2006-04-16):
披萨上有很多人玩室内,我也来仿一个

动力源于某个本来坏了,其遗体又被捐献给另一个舵机的舵机。

翼展300mm,机长:210mm

可是我磨的翼型阿
做减速组花了不少时间,大齿也是舵机牺牲品

桨用的某自由飞75mm桨,做工真是不错。

用这个接受机,是ad出的掌上遥控挖掘机,能前、后、左、右、挖斗工作
看看其输出是5组电压的开关,没有反向。不过也没什么问题,如果顺利,我会作带副翼和升降,副翼单边单向动作,还有补偿作用

背面

看看重量
空机

加接受

目前拆了一个24v的小继电器,成功获得0.08mm漆包线,这将是一个漫长而且艰难的过程,绕4个电磁舵!!!
ps:动力已经加电测试,3.7v锂电,电流100ma,拉力未知,有8g就能飞的有模有样了吧

网友:
能人,顶一个...

网友:
还是这种小飞机来的安全些~~~~~~~~支持一下

网友:
强烈要求上飞行图!

网友:
尺寸是多少。。。。。。。。。。

网友:
支持,并严重关注中。。。

网友:
我想问一下,你用的什么材料做的机翼! 哪里能买到?

网友A:
电池呢,用什么电池啊

网友:
希望试飞成功!

`

楼主:
机翼用5mmkt板切削打磨成
电池准备用雪园240ma的锂电,3.6g

楼主:
今天绕了一天的磁舵线圈,没成功。
1、线经太细,没办法(眼睛都受不了)
2、没有成功经验在前,跑到朋友那里找了个奥迪的小天鹅,其尾部是磁舵的,又量又算,至少线圈的阻值在100~150个欧姆,这样通过电流在35~45ma,大约磁功率在0.1w左右。不好确定匝数啊

网友:
没看见舵机啊  怎么遥控?

网友B:
用原小车上的电磁舵呢?

网友C:
可以把飞机设计成本身偏上偏左,用舵机控制下偏和右偏,松手就左转上升,打右就右转,过度抬头就打下,飞机本身的有滞后作用,频繁打舵可以实现直线飞行,这样舵机只需单向动作,简单好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原小车上的电磁舵呢?

一个原因是太重
另一个原因是高手们都用空心的线圈框,框中央是单自由度的强磁材料,这样通过改变线圈电流方向可以使之两个方向运动,但是我这个已经提到了输出是5组正电压,就不能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飞机设计成本身偏上偏左,用舵机控制下偏和右偏,松手就左转上升,打右就右转,过度抬头就打下,飞机本身的有滞后作用,频繁打舵可以实现直线飞行,这样舵机只需单向动作,简单好做很多

感觉像是野路子,呵呵,思路新颖,不要见怪

网友D:
找个直径适合的圆柱体做模,在用塑料薄膜包裹一到两圈,用纸条再卷上适当厚度,间隔3mm左右再同样卷上纸条,绕线的模就做好了.将1m的漆包线电阻测量出来,得到每厘米的阻值,算出线圈的线长并截取下来,在模具上绕好,滴上502胶水,待胶水干固后拆模,就可以做出漂亮的空心线圈.
不过你说的这种方式扭矩较小,需要更大的驱动力时不适合,但用在你的飞机上足够了.
你的遥控是掌上车的,对吗?这种车的接收机我也用过,原来的前进后退控制可以直接使用,即用一个线圈更换原来的电机,左右控制可以在绕线圈时,双线并绕,其中一组头尾对调就行了,接法与车上的方向控制相同.如果觉得线圈重量太大,可以减少线圈的圈数,然后串接适当阻值的电阻,因为驱动舵面不象驱动车轮那样,要克服的阻力很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像是野路子,呵呵,思路新颖,不要见怪

在20年前,我玩的就是这种控制方式,没有现在的比例遥控和舵机,舵面靠电磁铁左右或上下摆动,以维持方向和俯仰.一些老的航模书籍中可以找到,并不是什么野路子,只是现在见不到了,不再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直径适合的圆柱体做模,在用塑料薄膜包裹一到两圈,用纸条再卷上适当厚度,间隔3mm左右再同样卷上纸条,绕线的模就做好了.将1m的漆包线电阻测量出来,得到每厘米的阻值,算出线圈的线长并截取下来,在模具上绕好,滴上 ...

您真是夜航中的灯塔,风雪中的暖屋,迷途中的北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飞机设计成本身偏上偏左,用舵机控制下偏和右偏,松手就左转上升,打右就右转,过度抬头就打下,飞机本身的有滞后作用,频繁打舵可以实现直线飞行,这样舵机只需单向动作,简单好做很多

这思路就跟我当年没有比例遥控时一样,一个方向舵总是朝左,按下遥控向右,所以要不停地一开一关,机机才能直飞。——快三十年前的事了。

网友:
菜鸟严重关注

快点做吧,做好了给上个图,我也好学习学习啊,不然楼主可对不起我们回的贴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真是夜航中的灯塔,风雪中的暖屋,迷途中的北斗啊

不必客气,我已经做过几架小飞机了,就是电池太重,飞不好,所以在这方面积累了些经验.减速比直驱要好,有轻小锂电肯定行.我用纽扣电池也能平飞了,祝你成功.

网友:
期待飞行记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呢,用什么电池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翼用5mmkt板切削打磨成
电池准备用雪园240ma的锂电,3.6g

本来打算用120ma的但是没了,就准备用240ma的锂电了,雪园有这种小锂电

网友:
不错,勇气可嘉,我一看这样小的机机就

网友:
期待楼主的试飞啊
   期待

网友:
希望可以看到全过程 啊

网友(2009-02-19):
不是野路子——以前就是这样做的

引用 楼主:

感觉像是野路子,呵呵,思路新颖,不要见怪

1959年第一届全国无线电遥控模型个人冠军赛上就有这样的操纵方式。
以后有一级无线电遥控特技模型比赛时都有这样的机型。
简单、可靠是它的特点。重量也算是比较轻。

网友:
楼主呢,在合肥吗,快出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