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调速器

楼主(2006-04-16):
调速器还有机械的吗?我们平时所说的电子调速器和它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老款的入门车一般都有带机械调速器的,和电子调速器比差多了

网友A:
机调就是串电阻限流来调速的.
跟电子调速不同.

网友:
看一下旧录音机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调就是串电阻限流来调速的.
跟电子调速不同.

串联电路好像是分压不分流吧?

网友B:
是靠离合器的原理来做的,只能是稳速吧,速度快了电极脱开,电机速度就慢,慢到设定转速的时候电极接通,电机再加速运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靠离合器的原理来做的,只能是稳速吧,速度快了电极脱开,电机速度就慢,慢到设定转速的时候电极接通,电机再加速运转

这是更老的一种了,我就收藏了二个,没用处了,不过做工精致有点漂亮。

其实机械调速器与现在的电子调速器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利用电阻分压来调速的(电压低了,转速自然低),功率损耗相当大,调速器的效率常常降到50%以下,大量电能白白浪费,而且发热严重。后者是利用开关管的导通角,也就是导通时间(占空比,此时间很短,电机不会发生脉动)来控制电机得到的平均电压,因开关管只工作在开关状态,不是放大状态,功率损耗仅和开关管内阻有关,现代的FET管都在毫欧级,所以效率高,在90%以上,好的接近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