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试飞表明:矢量腰推纸飞机具备超强抗风能力

楼主(2006-04-16):
飞机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3&page=1

今天带着完工的F22和还活着的第5架纸飞机(我自己认为是矢量推,呵呵)和CXMINGER到江边试飞。

由于连日小雨,地面泥泞,先是车子陷入泥潭,多亏CXMINGER赤脚上阵,连推带拉,外加油门猛轰,才将车子救出,接着我们发现江边的风呼呼不止,从行人顶风行路受影响看,风力在5~6级左右,瞬时可能有7~8级的大风。

5级风定义:有叶的小树枝摇动,内陆水面有小波浪。风速30~40迈
6级风定义:大树枝摇动,电线呼呼有声,打伞困难。风速40~50迈

我们手持飞机在风中已经拿不稳了,

当然只有等了,可是等了半个小时,风势没有任何变化,只好硬着头皮上了。先是翼龙上阵,只见CXMINGER一出手,飞机就保持水平的姿态直线上升(不知道这样说是否清楚),转眼就到高空,且比出发地后退了不少,这可是全油门啊。CXMINGER努力控制,才能顶风俯冲前进一点,踉踉跄跄,终于平安着陆,和鹞式飞机一样,保持水平姿态垂直降落,呵呵,非常有趣。

楼主:
闲得无聊,我也顶风上纸飞机了,推足油门,瞅准一个风力稍小的瞬间,猛一出手,忽啦,一下,也是保持水平姿态垂直上升,很快就到几十米高处,有了矢量推的尾巴,纸飞机在大风中游刃有余。由于纸飞机速度没有翼龙快,在风中就是保持姿态平稳后退。。。。
吃饭去,待续

网友:
上张F22的飞行图。

楼主:
F22另开一贴,呵呵。

经过几次起落,我们的感受就是:在5级风里面飞模型,就和放风筝差不多,尤其是纸飞机,模样长得就像风筝,在空中悬停或者后退时,就和放风筝一模一样,不过这架纸飞机的抗风能力实在强,先全油门拔高后,降到半油门,要后退,就微抬头,飞机就稳步后退;要前进,就推杆,压低机头,同时加些油,飞机就顶着大风颤抖着前进,当然,高度略降。

玩了2块电池,觉得抗风能力强是不假,可这么大的风,飞机在空中都是玩漂移、吊机,实在没劲,于是我就开始联系倒飞。别说,高空倒飞还真一点不难,由于这架纸飞机副翼舵效甚小,我采用推杆到底的做法,飞机一个猛子栽下来,就倒过来了,然后再打方向舵,将机头转过来,倒飞也挺新鲜,不过毕竟不熟练,遇到看不清楚的时候,就猛一拉杆,飞机转常态,一切就OK了。这么飞了几次倒飞,终于被风吹得非常远,我降低高度时,被树挡住了视线,飞机算是平稳的轻摔着地。

之间还有几次,在大风中俯冲,结果拉杆拉不起来,栽地,呵呵,而且每次飞机接近地面就非常难控制,特别是我的纸飞机,落地后被风吹得乱跑,有一次降在水边(一大滩雨水),都稳稳落地了,结果被大风一吹,翻滚着就翻进水里,呼

结论,抗风能力虽强,但风大时不好玩。

楼主:
飞行照片,录像有15M,太大了,也没什么新意,就算了。

楼主:
本来是戴着帽子的,可是一抬头,帽子被风吹掉了,各位看官,看背后的树木,和我的衣角,还有遥控器的飘带,就知道风多猛了。

下图中草地那部分是最后平稳飘落的瞬间,看着好吧,可是落地后就丧失姿态控制能力,立刻被大风吹的到处翻滚。

网友:
顶一个,改天我也做个楼主的矢量推纸飞机玩玩

网友:
迈,是个什么单位?是英制的吧?

网友:
可惜要去找个混控啊,不然玩不了这个纸飞机了,呵呵!

楼主:
迈是我写错了,应该是km/h

楼上的朋友,这架纸飞机不要混控,只需要2个舵机,控制垂尾和水尾即可。我虽然有混控,但是极少用到,基本就是按照3通来用的。

网友:
不知道改用5043桨如何,如不够还可十字安装变四叶桨,是否就可以取消桨位开槽

楼主:
stccs111,请教,4叶桨效率高吗?如果用5寸桨,可以将电机后移,取消开槽。我试验过,用5寸桨推力是7寸的2/3,不知道4叶如何

网友:
我说的四叶桨就是说两个双叶桨摆成个十字架啊

楼主:
哦,明白,试试看.

网友:
厉害啊!·!!!!5级风飞纸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试试看.

顺便试试摆成X型是不是效率更高,阿帕奇的尾翼从原型的十字架改成X型就说什么噪音低效率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迈是我写错了,应该是km/h

楼上的朋友,这架纸飞机不要混控,只需要2个舵机,控制垂尾和水尾即可。我虽然有混控,但是极少用到,基本就是按照3通来用的。

你的这个机机一旦失去动力将很危险,方向舵面积很小且被机身遮挡,失去动力后方向舵将失效,一个不好就会顺风跑掉的。

楼主:
明天就出差了,回来先试验X螺旋桨,呵呵.

纸飞机失去动力后处于漂浮状态,我也尝试过滑翔,但是滑翔的舵效很低,不过水平尾翼舵效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滑翔时,一般就压低机头俯冲,速度高了后就有一定舵效,然后就控制它朝自己冲过来,最后在离地10米左右拉起,轻轻飘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