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弄个木床也能折腾不?
引用 网友A:
攻丝器也能用木床折腾?
引用 网友B:
金牙同志的车床开始如火如荼的干起来了!em15:
我觉得不如直接车出整体轮毂,然后找个厚泡沫拖鞋,用紧配合压进去: 用螺丝穿住轮毂,在车床上车出轮胎外圆,这个轮胎我感觉还没有 ...
引用 网友B:
金牙同志的车床开始如火如荼的干起来了!em15:
我觉得不如直接车出整体轮毂,然后找个厚泡沫拖鞋,用紧配合压进去: 用螺丝穿住轮毂,在车床上车出轮胎外圆,
这个轮胎我感觉还没有 ...
引用 楼主:
老大..没见攻丝器的用处啊...嘿嘿....
引用 楼主:
大金牙厉害啊...俺可是在轮胎厂做过近20年的轮胎结构设计,大学一毕业就折腾电脑模拟轮胎各种状态下的应力应变分析.由我设计的轮胎不下一百种,今天看看大牙能折腾出什么高性能轮胎来.现在轮胎基本上流行三化:就是: ...
引用 网友C:
205/70R14那种轮胎好,这样看几层胎,去年换的,跑了1万多公里,前轮细纹胎磨光了,后轮粗纹胎还很好,明天上照片
引用 网友C:
大晶牙 外胎用橡胶型热缩管更方便,没现成的,可在电容器上拆
引用 楼主:
轮胎的一次使用寿命是跑到花纹沟底的磨耗标志为止,如果不想翻新使用还可以再跑一段时间,直到感觉影响操控为止.磨耗标志在胎肩部位有6MM见方的正三角形标记,对应的花纹沟底有两到三条凸起的茎,在没有磨到此标记前都 ...
引用 网友B:
原来轮胎充气,还有这么多学问啊,,,,那一般,海拔的高低,对充气压力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呢?
习惯上大家总是喜欢多充一点,比如,前轮,厂家推荐的是1.9,但是感觉1.9的时候,轮胎被压的比较“ 扁”
...
欢迎光临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专业遥控模型和无人机玩家论坛(玩模型就上我爱模型,创始于2003年) (http://5imx.com/) | Powered by Discuz! X3.3 |

网友(2006-04-17):
都是好方法!记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金牙同志的车床开始如火如荼的干起来了!em15:

我觉得不如直接车出整体轮毂,然后找个厚泡沫拖鞋,用紧配合压进去: 用螺丝穿住轮毂,在车床上车出轮胎外圆,

这个轮胎我感觉还没有 ...

此轮胎的特点是廉价和材料易得!

网友:
哎,看不到图可真急人!!!!!!!!!强烈建议发图的朋友到“北方网”等注册相册吧!我发的图都能正常显示的!!!!!!这里什么都好,就是总看不到图!!!!!#·#¥……¥%*—%(……%(—*!·#·#¥

网友:
卫生间用的那种防滑垫也可以做轮子哈,效果也不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大..没见攻丝器的用处啊...嘿嘿....

三爪上夹的不就是用攻丝器攻的细长丝杆?

网友:
大晶牙做得真好。我也试作一个。

网友:
很好,有形,很轻的说
就是铝垫圈的做法有点哪个

网友C:
205/70R14那种轮胎好,这样看几层胎

引用 楼主:
大金牙厉害啊...俺可是在轮胎厂做过近20年的轮胎结构设计,大学一毕业就折腾电脑模拟轮胎各种状态下的应力应变分析.由我设计的轮胎不下一百种,今天看看大牙能折腾出什么高性能轮胎来.现在轮胎基本上流行三化:就是: ...

205/70R14那种轮胎好,这样看几层胎,去年换的,跑了1万多公里,前轮细纹胎磨光了,后轮粗纹胎还很好,明天上照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205/70R14那种轮胎好,这样看几层胎,去年换的,跑了1万多公里,前轮细纹胎磨光了,后轮粗纹胎还很好,明天上照片

205/70R14是属于70系列的子午线轮胎,国产的里程应该在4,5万公里,进口名牌应该超过6万公里.
一般同一辆车不合适混用不同类型的花纹,因为保养的时候车胎是要换位的.跑1万公里前胎不应该磨光,看看你车子的前倾角是不是偏了.轮胎的花纹沟底有磨耗标志,到磨耗标志了就可以翻新,不翻新继续用下去就要注意安全了.

网友:
谢谢:折腾 上车胎照片

谢谢:折腾 上车胎照片
原配车胎跑了3万多KM,这个胎还右以用吗

原配车胎路边小店补胎气压充高,那个没压力表的DIY气泵,后在专修店测有约10KG,回到前胎2.5KG,后胎3KG不稳,充6KG开了一个月爆胎,

大修厂换的细纹胎,做四轮定位

大修厂换的细纹胎,另一个

过了几天在轮胎专卖店换的粗纹胎,跑了1万多KM

网友C:
大晶牙 外胎用橡胶型热缩管更方便,没现成的,可在电容器上拆

大晶牙 外胎用橡胶型热缩管更方便,没现成的,可在电容器上拆

网友:
轮胎气压我感觉不应该过大,我一般安装厂家建议的充,前轮1。9 后轮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晶牙 外胎用橡胶型热缩管更方便,没现成的,可在电容器上拆

热缩管不耐磨!几下就破了。还是自行车内胎经磨。

楼主:
轮胎的一次使用寿命是跑到花纹沟底的磨耗标志为止,如果不想翻新使用还可以再跑一段时间,直到感觉影响操控为止.磨耗标志在胎肩部位有6MM见方的正三角形标记,对应的花纹沟底有两到三条凸起的茎,在没有磨到此标记前都能够保持轮胎的设计性能.
在轮胎侧面应该有标注的很请楚的使用气压,必须按标准充气.轮胎的标准气压是有专门的数学模式推算出来了,基本目标是在轮胎标准负荷下整胎径向下沉7%左右,要达到这个要求有很多边界条件,感兴趣的话以后可以详细介绍.在标准气压下,轮胎跟地面间的印痕才能符合设计要求(这样才能合理地把负载传递到路面).才能保证轮胎在使用中使磨耗均匀并提供良好的操控,牵引,负荷等性能.
那个爆了的轮胎中间的花纹已经磨得差不多了.行话叫"磨冠"正常使用的子午胎很少出现.如果那个胎面的最外层帘线跟轮胎轴向呈80到90度角度可能确实是气压过高所至.
第一张的轮胎细花纹都没磨掉,应该还可以使用一段时间.

网友:
第三和第五张照片显示有偏磨现象,检查一下轮胎定位是否正确.前轮要求带3到5度前倾角以提供操控回正,但要求左右倾角相等,不然会偏磨,后轮要与前行放向平行.如果后轮是双胎并装还要注意并装胎下沉量一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轮胎的一次使用寿命是跑到花纹沟底的磨耗标志为止,如果不想翻新使用还可以再跑一段时间,直到感觉影响操控为止.磨耗标志在胎肩部位有6MM见方的正三角形标记,对应的花纹沟底有两到三条凸起的茎,在没有磨到此标记前都 ...

原来轮胎充气,还有这么多学问啊,,,,那一般,海拔的高低,对充气压力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呢?

习惯上大家总是喜欢多充一点,比如,前轮,厂家推荐的是1.9,但是感觉1.9的时候,轮胎被压的比较“ 扁”

方向也稍微重一些,充到2.5 感觉轮胎要 “鼓”一些,方向也轻一点, 这种做法对不对呢?

网友:
方法不错 不过好丑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轮胎充气,还有这么多学问啊,,,,那一般,海拔的高低,对充气压力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呢?

习惯上大家总是喜欢多充一点,比如,前轮,厂家推荐的是1.9,但是感觉1.9的时候,轮胎被压的比较“ 扁”
...

这个"扁"就是我说的下沉量,在设计时这个下沉量基本有两个条件限制:1.骨架材料的分布.2.设计气压(这还与轮胎的设计强度有关).当轮胎加载负荷时,轮胎内轮廓将被压缩,气压也随之升高,升高的平衡点是升高的压强乘以轮胎内表面积等于负载.而为了提高气压而负载负荷就减小轮胎内容量--那就是轮胎下沉.这样在路面就产生了轮胎的印痕,为了使轮胎达到最长的设计寿命,总希望胎面的各个部分受力均匀磨耗相等.这以调整骨架材料分布和确定合适的气压来实现,
好象说的太麻烦了....

如果气压加大印痕将减小,轮胎接地面积也减小.与地面的磨擦力也减小,但是就不能保证设计寿命.
另外制动性能和乘坐舒适性将变差,
对于方向轮操控时感觉轻实际也是控制性能变差的表现,因为轻的终极是飘.
对于动力轮对地抓着力将减小,将不能有效发挥动力.

严格来说轮胎气压应该是对于外界气压的相对值.

网友D(2012-12-02):
哇咔,这么好啊,是挺好弄的 。不过41楼的要精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