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翼龙的桨怎么拆阿

楼主(2006-04-16):
新买的翼龙,想加固发动机和机身连接的那块,但桨
碍事,于是想把桨卸下来,但是不知道如何卸,拔不下来,
桨头也卸不下来,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
翼龙的原配桨只需用力拔就能拔下来

楼主:
是翼龙的3通慢速机,桨是黑色塑料的,直接拔可以??

网友:
直接拔就可以,第一次要用力点!!!

网友A:
找个东西一点点撬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东西一点点撬就出来了

这个东西是剪刀

楼主:
stccs111 ,你好,可以向你请教下吗,156609794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ccs111 ,你好,可以向你请教下吗,156609794

对不起,俺是土人一个,没QQ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俺是土人一个,没QQ的

人家又没说是QQ,你就知道是QQ号?还敢说是土人,哈哈哈!

网友:
用尖嘴钳夹住轴,再用起子撬一下就可以!

网友:
晕,你直接用手拔就是了。看来你肯定没大胆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家又没说是QQ,你就知道是QQ号?还敢说是土人,哈哈哈!

那敢情俺是潮人

网友:
用力拔就行了

网友:
不用使出吃奶的力就可以拔出来的,试试吧~~~~~~呵呵

网友:
没事不用加固啊,最好别拔桨,空磨松了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