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的质量,害的我今天搞炸了两架,看图片

楼主(2006-04-16):
横轴断了

楼主:
尾横轴螺丝划丝

楼主:
以下是摸友'云中虎'和他的儿子还有他的450XL

网友A:
没射桨伤人吧? 算万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射桨伤人吧? 算万幸了...

还好,没有伤人,我正在做低空翻滚的时候,横轴断了.

网友:
郁闷哦.今天是射完大桨射尾桨

网友B:
您的前五张图片的机子看起来不像是亚拓的

您的横轴也不像是亚拓原厂的

网友:
楼主遇到的问题有几种可能:
1.摔机时发生剧烈桨头碰撞,导致横轴折断;
2.飞行动作过于激烈;
3.横轴本身的问题。
所以还请楼主介绍一下横轴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断的,以便我们查找原因。

请速与我联系!sales@5imx.com

网友:
hhibb用的是SonicPro的金属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前五张图片的机子看起来不像是亚拓的

您的横轴也不像是亚拓原厂的

是X400用的亚拓的金属件

网友:
"好像"仅主旋翼中心座
及金属大桨夹这两件

网友:
其实,不是金属件就不会坏,遥控飞机的金属件只是不容易屈服或像塑料件快速断裂而已,金属件在此种应用状态其实很容易受一种叫疲劳的现象而产生失效。

在此,我们可以先统计一下失效前的预兆:
首先,请问:您刚买的横轴,表面有抛光吗?
第二,请问:您的横轴上,有明显的螺旋纹?请问这是何时开始产生?
第三,请问:您的横轴先前撞伤过吗?次数有多少?
最后,请问:您断裂的横轴是否可以完整的拼接回去,或者可以完整拼接的的面积占横轴面积的多少?

将这些信息整理出来,我们就可以初步判断横轴失效的原因,当然,要更有说服力,就必须作断口分析与材质检测,那就需要仪器才可以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