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晶牙,请问c0618a仪表车床三爪卡事?

楼主(2006-04-16):
帮看看这个三爪卡要买80的还是100获者125原配为多大
原参数如下:
仪表车床

                 型号 C0618A
             最大工件 90×200
     加工直径:床身上
               刀架上 90
               柱轴孔 11
             加工长度 200
加工螺纹 (毫米):公制 0.2-3
                 英制 40-8扣/寸
刀架行程(毫米):小刀架 60
                 纵向  220
                 横向 60
       主轴转速:级数 8
          范围 (转/分) 125-1400
        电机功率(千瓦) 0.25
            包装箱尺寸 1020×474×1316
              外形尺寸 800×346×1130
                生产厂 天津仪表机床厂
在此先谢谢大晶牙了。

楼主:
看不清出图中为外经2.7cm    1.0cm    1.5cm

网友:
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等我搞清楚后再答复你吧!

网友:
安装卡盘的大小是以车床主轴中心高度来定的,就是主轴中心高到车床导轨面的高度.选择的卡盘要小于中心高度.估计你这个车床应该安装80-100的卡盘.
另卡盘安装需要法兰盘的,怎么没有看到法兰盘?

网友:
原配是80的,不过配100的也行,但必须有法兰盘.

楼主:
第一  谢谢各位的解答,能与各位网聊我是很高兴的
      买的2手货无法兰盘和挂齿轮,主机在我爸爸那
      等修好在上图片
第2   卡盘的大小指的是否是外直径,如80毫米.如下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  谢谢各位的解答,能与各位网聊我是很高兴的
      买的2手货无法兰盘和挂齿轮,主机在我爸爸那
      等修好在上图片
第2   卡盘的大小指的是否是外直径,如80毫米.如下图
http://photo.5imx.com/ ...

是的!就是指的卡盘外径。

网友:
这个小床原装是80的卡盘

这个小床原装是80的卡盘,有该后用100的,80的卡盘轻快,灵活。但是装夹小工件还好;100的卡盘对主轴的黄铜轴承磨损太大,造成主轴使用精度的周期变短。

楼主:
经过‘长城制造’网友的介绍我准备买一个80的卡盘
这个网站真好,网友更是热心
等卡盘修好我再向各位咨询挂齿轮
谢谢。

网友:
能找到合适的挂轮吗?关注一下!

网友:
我这有数据

C0618实在喜欢,我有两台半,自己留一台,有需要可以拆配件给你。

楼主:
‘shiya1944’你好
挂轮总共有多少个,是否齿数为20-25-30-35-40-40-50-55-
60-65-70-80-90-95-100-120-127总共17个齿轮。您说的数据
指的是什么可否传送我的邮箱‘tang0868@sina.com'我的
需要停止2-3个月,因为我把家里整得太乱老虎把我的:一个台,
一个3KW输出电流300A的变压器,一个3KW调压器,2个输出50MA-30A的
恒流源仪器,包括3米直径1CM源同线.共240元卖了
把我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了。一个3KW调压器就要2百多她卖废
铁也不只这个价格。为了以后我要先停停,以后如何与你联系。

网友(2021-04-17):
有谁能教教做数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