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的倾斜盘

楼主(2006-04-17):
为什么lama的倾斜盘式X型分布,而不是像其他的直升机那样的十字形分布?
这样会不会造成控制量的耦合?比如前进和倾斜?想了一个晚上,还是没想明白。请各位大大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lama的倾斜盘式X型分布,而不是像其他的直升机那样的十字形分布?
这样会不会造成控制量的耦合?比如前进和倾斜?想了一个晚上,还是没想明白。请各位大大指教。谢谢

倾斜盘式X型分布可能因为她只有两个舵机控制吧!两点控制的直升机飞起来可能比较简单一点!呵呵!个人见议!

楼主:
为什么只有妹妹回答呢?汗自己一个。
不过好像不太正确。
等待ing!

楼主:
字节字节字节

网友: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控制时,就会出现:前进时,是向右前方,后退时,是向做后方移动,而不是正前和正后。在左倾和右倾时,也会伴随出现前进和后退的现象。我没有飞过其他的电直,不知是不是都这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只有妹妹回答呢?汗自己一个。
不过好像不太正确。
等待ing!

不介意的话叫姐姐好了!无所谓的喔!

楼主:
我也无所谓,本来想写美眉的。嘿嘿,你不一定比我大哦。

网友A:
我有一架5-2和一架5-4, 使用发现拉杆的比倾斜盘控制要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架5-2和一架5-4, 使用发现拉杆的比倾斜盘控制要精准.

具体有什么区别呢?我并没有飞过华尔科的飞机。不了解它的控制机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无所谓,本来想写美眉的。嘿嘿,你不一定比我大哦。

呵呵!是嘛!那下回再到可要跟姐姐打招呼喔!

网友:
的确会这样....我也发现了感觉有点联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字节字节字节

我也有这样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是嘛!那下回再到可要跟姐姐打招呼喔!

我现在就在深圳呢,要不到你那里和你打个招呼?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在深圳呢,要不到你那里和你打个招呼?呵呵

呵呵!可以呀!只要不怕被吓倒就OK了!

网友C(2006-06-08):
引用 网友B:

呵呵!可以呀!只要不怕被吓倒就OK了!

你们这是讨论呢,还是交流感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这是讨论呢,还是交流感情呢。

以讨论为名交流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