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购的36#,总是飞不起来

楼主(2006-04-17):
各位请帮帮忙,实在没有办法了,36总是飞不起来,请帮帮我吧
我新买了36#的套机,什么也没有改动。今天下去试飞时,总是飞不起来。症状如下:
打开遥控开关,接通飞机电源,陀螺仪灯在快闪(应该初始化就没有问题了),然后等灯不闪后,动了一下前进和回退,舵机有相应动作,但是就是推油门时,电机不动,要等了好一段时间,推电机才能够启动
我的遥控在中间向下一格的时候电机是不动的,当低速启动时,观察主桨,应该没有双桨(我是趴在地上看过去的,肉眼判断应该在一条直线上)
当速度提高,油门打到+1/2(以遥控上油门的中间线为基线),飞机开始在地上逆时针转动,通过打左边的方向陀能够纠正,后面我自己断开马达电源通电测试,发现当油门到一定量的时候,尾舵的舵机会跟随动作(看说明书说这是正常,这个搞不懂)
当把油门打倒最高,飞机还是不能离地。观察了一下,双桨情况应该是没有的。
我断开电机电源通电测试发现一些问题:
向上推油门时,在机舱中间的那个舵机,反映比较慢,已油门在中间开始,向上推一大格后,才会有反映。当向下拉油门时,舵机回复到原来的角度,就不再往下拉了,也就是没有出现负角度。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指点一下。
非常感谢!

网友:
1。原装镍氢电池容易过冲,过冲后会出现动力不足,但你的现象不完全符合。
2。螺距太大。我认为就是这个原因。初学者总以为螺距越大升力越足,其实完全不是这样。记住:螺距小点,再小点。最大不能超过11度(一般9度),最小0度(高手一般调成-2度)
另外你的描述看机机完全正常。看来你对“混控”、陀螺仪等概念太不熟悉了。

网友:
换无刷电机 !!

网友:
36螺距调整旋纽的作用:
左边的PLT:调整螺距变化范围,即油门从最小到最大的过程中,螺距的总变化范围
右边的PIT:调整螺距初始值,即油门最小时的螺距

调节前先拔掉380电机的插头,然后仔细调两个旋纽,达到以下状态:油门最低时,螺距为0,陀机摇臂水平,油门最高时,螺距6到7度

36号的大桨很重,即使油门推到顶,大桨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加速,我感觉这个时间要1秒或更长,不象LAMA或53号这样的飞机,油门到哪里,速度就到哪里,所以36号的大桨不好控制,你把油门推大之后,发现它没飞起来,正忧郁着,它就晃晃悠悠的飞起来了

对于36号,如果你是新手,飞起来就意味着十几分钟之后要去买配件,最容易坏的依次是:大桨夹、大桨、摇臂、主轴、脚架,要备多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中午回家试了一下,现在能飞起10cm左右吧,但一飞起来,就开始向后或者向其他地方移动。我中午是把油门拉倒最下面来调0度的。不知到是否合适,现在根据还是有点升力不够,或者可能我调那个螺距和油门那里还有问题。后去再试试。
不过又要马上出差了,没的玩咯

网友:
呵呵。36#调好了一样可以在空中翻腾的。
1、螺距问题。参照2楼的说法。可以负责任的说,36#即使不换电机都可以飞起来的。但是原配有刷电机的寿命太短了。(退磁)
2、36#原本就是要油门过半以后才能离地的。至于4楼说的油门虚位很没有道理。理由很简单,如果遥控器虚位达到1/2。飞机还能控制吗?

楼主:
起始个人愚见36#还是可以的,但是必需要用心调试才行。起始调试也应该算是玩模型的乐趣吧。

网友:
呵呵!我的36#号950克用180无刷都能飞起来.......慢慢调吧...
尾舵和油门联动是正常的..

网友:
“但一飞起来,就开始向后或者向其他地方移动。”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直升机飞起来后是不会老实停在空中的,操纵者需根据姿态实时加以修正才能稳定它。
看来楼主确实是初学,还需要多加练习,相信它会给你带来乐趣!

网友:
不要怀疑原厂36#飞不起来,飞不起来的原因90%是你自己的调试问题(不要指望厂家会给你调得很好,这是不可能的),其次是电池过充问题!玩电直70%是靠调试30%靠飞行技术

网友:
楼上都说的很清楚了,慢慢调试吧!最好找个老手帮你调试,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能飞到10cm说明螺距基本可以了,但只能飞这么高,一下子就向下飘的话就说明电池过充了。
一起飞就向后,这是400系列直升机的通病,是重心靠后造成的。调一下微调可以解决,不过,上升时要略推杆,下降时要略拉杆。
一起飞就向左滑,正常。这是地面效应的影响,只要飞高一点就行。具体请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如果对你有帮助,麻烦顶一下。

楼主:
可能还要调一下油门微调才行,我把油门打到最上还是上不去,我再调一下油门的微调。
如果向后是因为重心问题,那就只能在电池那个地方配重咯。
谢谢各位帮助,不过明天就要出差,要到五一才有的玩咯

网友:
电池~~螺距~~

网友:
我是飞4#的。。我看我们这边卖的36#也是跟你一个样~原厂的机子根本飞不高~老板去弄了个无刷~那个动力那个足啊。。。。油门打到二分之一就飞到我半个身高了(我1.80M)
所以推荐你去弄个无刷+锂电

楼主:
刚才发现一个问题,平衡翼有一个是歪的,就是两个平衡翼一个是0度,一个有一定的角度,这样会不会在转的时候就有了个力将一条大桨向下拉啊。

网友:
你。。。。。

安全考虑,建议到买模型商店让他们具体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