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RD6000的朋友请进!

楼主(2006-04-17):
请问各位兄弟!我的设备充电8小时后,一开机就发出滴滴。滴滴的报警声,同时显示ID—UP!(我的油门开机时已处在最低)着是什么回事?

楼主:
控已无法进入操作界面,玩模拟器也无法识别,是否是昨晚玩模拟器时没拉天线的原因啊!郁闷中,连班也不想上了!!!!!

网友:
玩模拟怎能不拉天线,玩的时候摇控的晶体拔掉了吗?

网友:
看看是不是设在直升机模式,并且飞行模式不在正常模式
正常模式
左右两个搬动开关均向内

网友:
对,扳一下模式开关!电脑版的遥控器基本都有这功能!为了防止误动作,这个时候是没有信号输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兄弟!我的设备充电8小时后,一开机就发出滴滴。滴滴的报警声,同时显示ID—UP!(我的油门开机时已处在最低)着是什么回事?

RD6000(含RD8000)开机时要把左、右的头锁开关扳向内侧,油门摇杆放在最低处。

开机后如果听到“嘀、嘀”的报警声,请检查头锁开关和油门的位置,只要放回到正确位置后“嘀、嘀”声就会消除,然后就能使用了,不必再关机、重新开机。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已经搞掂!!!!!

网友:
不要买哟

我曾经修个几个RD6000坏得多,机子里边工艺结构很差,到处都是搭焊与飞线,性能不太可靠,小日本骗中国人民的线,拿这种破东西来!明天传上图给你们看看

网友:
RD6000的内部设计大多数确实是飞线连接的!整捆整捆的线!拆的时候要当心

网友:
来看看小日本的RD6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