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看一下(关于这次亚拓事件)

楼主(2006-04-17):
这是我在亚拓上面的帖子,他们是什么态度,大家可以自己看看。
我要求他们招回普遍有质量问题的十字盘,我以后玩会更小心,但对广大模友的安全考虑我要求他们招回十字盘是很有必要的。
但他们的态度令我很失望...
亚拓网站帖子我不再回贴了,因为亚拓产品质量怎么样,不关乎我多少事,这样的产品服务态度以后玩我会更加小心,以后有更好产品我会转玩其他的。亚拓这样的态度让我很失望。  这件事,我仅仅是失望,但亚拓公司失去的将会是更多。
http://www.align.com.tw/bb2/modu ... topic=9375&st=0

网友:
亚拓的十字盘脱落和尾旋翼夹射桨像两个定时**,偶飞的时候心里也有点顾忌,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发
不过说实在还没见过哪个模型厂商能这样子和消费者交流,希望事情能处理好

网友:
的确对亚拓很失望。性价比特低!

网友:
这两个问题的确存在(虽然没遇到过)。也是se不完美的地方。所以我在飞每一块电池之前都要检查一下飞机(因检查飞机提前发现了四次射桨的隐患)。

网友A:
我已经对亚托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我不会再买亚托的产品,现在的电直有很多选择,有的虽然价格高了些,但质量比亚托好多了,总体性价比还是优于亚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对亚托失去了信心和耐心,我不会再买亚托的产品,现在的电直有很多选择,有的虽然价格高了些,但质量比亚托好多了,总体性价比还是优于亚托

呵呵,比如说...???

网友:
同样的故障多次出现,说明产品质量上有缺陷。作为厂商应该引起重视,不要让更多的450爱好者对产品的质量产生怀疑和担心!

网友:
新换的28A+430LF调试时一推油门竟然把尾波箱震断了半截,尾横轴处。那个气呀,难道非得换金属件,金属尾波箱买来因没有带槽的压带轮没换。强烈建议亚托改善产品品质。价格,品质严重背离。
NND 耽误玩!耽误瞌睡!如果品质还是这样,恐怕耽误的就是亚托发财了

网友:
亚拓也会这样.....................................

楼主:
唉,告啥呢,玩模型毕竟是玩,不想搞的这么累,亚拓这样的服务态度,很市场去选择。
自始至终亚拓没说过一句是他们的产品设计上有问题。  既然没有问题,又为什么出新款十字盘? 改用螺纹?
既然知道他们的十字盘有问题,可能造成损失,为什么不提早告诉模友? 为什么不招回? 为什么不认错?为什么但用户指出问题,确百般抵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唉,告啥呢,玩模型毕竟是玩,不想搞的这么累,亚拓这样的服务态度,很市场去选择。
自始至终亚拓没说过一句是他们的产品设计上有问题。  既然没有问题,又为什么出新款十字盘? 改用螺纹?
既然知道他们的十字 ...

大大的提议非常好。 以下是我的试验结果:
电机拆去齿轮,接好所有设备
油门50%,拔去BEC,10次,电机均停转
油门50%,拔去电调信号显,10次,电机停转
(以上试验是我错怪亚拓电调)
以上试验过程也表明,整个过程接收机是有电源的
油门50%,关掉发射机,10次...晕,居然有一次电机还在转,9次电机停转
(我已经设置了fail safe,油门-220)
以上过程试验就排除了BEC插头脱落的可能。事发时发射机一直拿在手上,信号也不会丢失。  据此可推测出,强烈撞击后,接收机锁死,不受发射控制。
到底是不是十字盘问题导致,大大们和亚拓公司最近看看吧。
(我飞450也大半年了,请别怀疑我悬停的水平,模拟器上我都在飞3D了,只是真机不敢飞,一直在正飞)
.
以上是我试验的结果,错怪亚拓电调,在此表示歉意。
也希望亚拓能表态,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产品有暇吡就是有暇吡。

有没有可能是先失控撞上墙
才导致十字盘脱离的???

网友:
我多句嘴,外接BEC是开关电源,会增加电源输出噪声,增加接收机出错可能
当然,亚托出质量问题也不是没遇到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是先失控撞上墙
才导致十字盘脱离的???

哎,兄弟,在家我都是悬停一下解解手痒,怎么会错舵呢。
再说此前我炸机无数次,安装这个强度炸机,十字盘是不会坏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比如说...???

比如说HIROBO的Lepton EX,售价约600-650美金,约合4800-5200人民币,机机是全碳纤侧板,金属旋翼头,50级的,亚托450什么级的?SE的售价是多少?质量怎么样?大大,您觉得呢?

网友D:
其實道理很簡單,這是SPCM因干擾鎖定當時直機狀況而導致飛機因收油門後電機還在動作,如果只是因為機械故障而摔機,收了油門,電機就應該就會停止動作,你說是不是?
這種情況當然我也遇過,結果就是飛機在地上打滾,最後是用腳採住抓起來將電機線拔掉後才停止電機動作,相信上海很多模友都親眼看到!

會造成干擾的主要原因,在我看過樓主的飛機後,飛行中干擾是早晚的事,以下幾點提供給你參考!
1.大部分的舵機訊號線,沒整理好及雜亂的和碳纖測板纏繞,這是常見的干擾原因,因為電機運轉時所產生的電磁波會經由會導電的攤纖測板傳導致各接出測板的訊號線
2.電調固定緊貼的固定在碳纖板上,這也是干擾源之一
3.接收訊號線如果接沒做好隔離,讓其接觸側板,這也會造成干擾

這是樓主的飛機.據我所知很多模友因此產生干擾的人不少

我個人認為遇到狀況,在未找出真正原因前,是沒必要果斷及主觀的認為問題就自己想的那樣.以上提供給大家參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说HIROBO的Lepton EX,售价约600-650美金,约合4800-5200人民币,机机是全碳纤侧板,金属旋翼头,50级的,亚托450什么级的?SE的售价是多少?质量怎么样?大大,您觉得呢?

呵呵,那台我想还没什么人看到过实机吧,况且使用425mm的桨,4S电池,1600G的体重,怎么看也不像50级的,的确国外不少好机子,比如LOGO10才200美金,不过零件补给困难,对我们来说没啥意义...

网友:
我靠。鸟大的照象技术什么时候变好了。图还比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道理很簡單,這是SPCM因干擾鎖定當時直機狀況而導致飛機因收油門後電機還在動作,如果只是因為機械故障而摔機,收了油門,電機就應該就會停止動作,你說是不是?
這種情況當然我也遇過,結果就是飛機在地上打滾,最後 ...

我不是说你,鸟大
亚拓的所有工作人员,又何尝不是“果斷及主觀的認為問題就自己想的那樣(电子设备有问题)”
并且在没有见到真机前,所有人员口吻还那么一致。你们还真实比神仙还神仙
鸟大,你自己来说,这款10字盘是不是有问题?不光拿我的机子说,光论坛上就出现这么多问题十字盘,难道都是他们的设备有问题?
我奇怪的是,为什么有问题的十字盘就是不肯承认? 而且奇怪的是,论坛上这么多人都指出你们的十字盘有问题,台湾亚拓网上也有人指出10字盘的问题,就是光你们亚拓工作人员单方便辩解:电子设备问题!。你们的态度很暧昧,即不说十字盘有问题,也不说没问题,一直在模棱两可的扯其他原因。
鸟大,你代表你们公司表个态,这款十字盘有没有存在安全隐患? 有,还是没有,不必要在这样模棱两可的撤其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