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降落 建立自信的第一步

楼主(2006-04-17):
星期六和芦哥去飞,天气可真好啊,头个起降老鸟帮完成,仔细观察了下降航线,第二个起落自己完成,并且一飞就是9个起落,都很成功兴奋不已,已经克服了降落的心理关,我想那天可能就是老鸟说的飞顺了,我这才是第4次飞,就能单飞了 哈哈 高兴啊 随后上图

楼主:
上图

上个图看看
发图 发图
这上个图咋这么麻烦呢?

网友A:
羡慕ing.

我练了那么久模拟器,现在降落还是磕磕碰碰。经常落地以后往前翻车。
最讨厌磕怀起落架,那个地方真不好修。。。

每次磕怀都很沮丧。

楼主:
我的起落架上次也坏了

我的起落架上次也坏了 自己从新做了个 用环氧树脂胶粘 强度好的很 有几次降落我看起落架变形很大 但拿起来一看 粘的地方好好的 连裂缝都没有

网友:
兄弟,你还发贴很快的!恭喜,我也很高兴,起飞降落自己完成,心理关过了,下次我们接着再练习!

网友:
恭喜恭喜!可以放单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羡慕ing.

我练了那么久模拟器,现在降落还是磕磕碰碰。经常落地以后往前翻车。
最讨厌磕怀起落架,那个地方真不好修。。。

每次磕怀都很沮丧。

你是用的前三点还是后三点起落架?

网友:
降落是最难的项目之一!比起飞要难得多!练习机较容易,像真机就更难了!对场地要求也高!只有多练,多想,要长期的克苦实践。

网友:
恭喜,恭喜,再接再厉.

网友:
我们是两家飞机,一架前三点,一架后三点,现在都能降落了

网友B:
真羡慕!我却每降一次断一根桨。做桨的工厂的老板都要请我喝酒了。

楼主:
哈哈 我只断了一只桨

哈哈 我只断了一只桨 再接再厉 谢谢大家鼓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星期六和芦哥去飞,天气可真好啊,头个起降老鸟帮完成,仔细观察了下降航线,第二个起落自己完成,并且一飞就是9个起落,都很成功兴奋不已,已经克服了降落的心理关,我想那天可能就是老鸟说的飞顺了,我这才是第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羡慕!我却每降一次断一根桨。做桨的工厂的老板都要请我喝酒了。

断桨的原因固然与技术有关,比如,着陆下滑道的坡度过大,或拉平过晚等等。不妨参见这本书。开卷有益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另外,要保证让发动机处于死点时,螺旋桨处于水平位置。这样就能在万一空中停车时,螺旋桨能处于不易折的位置。

不管怎样,断桨要比摔飞机要好得多。

网友D:
呵呵~~

引用 网友C:

断桨的原因固然与技术有关,比如,着陆下滑道的坡度过大,或拉平过晚等等。不妨参见这本书。开卷有益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另 ...

    以前教练就和我讲过,发动机安装螺旋桨也是有讲究的,要先用手把发动机扭到最高压缩点,然后把桨装上去,保持水平,想想也是,发动机熄火以后,应该在惯性作用下转到最高压缩点附近位置,这时候桨是横着的,就不会出现桨尖打地D情况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教练就和我讲过,发动机安装螺旋桨也是有讲究的,要先用手把发动机扭到最高压缩点,然后把桨装上去,保持水平,想想也是,发动机熄火以后,应该在惯性作用下转到最高压缩点附近位置,这时候桨是横着的, ...

有道理,可能大多数模友还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桨的原因固然与技术有关,比如,着陆下滑道的坡度过大,或拉平过晚等等。不妨参见这本书。开卷有益吗。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另 ...

说的对啊 回去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