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 油门舵机用小一些的行不行?

楼主(2006-04-17):
46级的油机。副翼2个,升降1个,方向舵1个, 一共4个S3003.
油门用小一些的,比如 S3101,甚至e-sky 9g这种用在电动上面的小
舵机
行不行? 用来减轻一点点重量。

网友A:
理论上可以,但是还是用3003吧,油机本省动力大,这没一点重量没有影响

网友B:
可以用,但是你得充分考虑油门拉杆的变形对工作的影响,标准舵用用较粗的钢丝影响不大,但微舵用不了粗钢丝,而且距离远时力量偏小

网友C:
46级的飞机全部装普通舵机好了,肯定没问题,要是发动机装个52的,飞起来还是比较有力的

网友D:
用小舵机没有多少好处,除非你手上有多余的小舵机,用用也不妨。
一个舵机减的重量不超过20g,对飞行性能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E:
太便宜的小舵性能没3003舵好,建议不用小舵。我的15级小飞机都用3003标准舵来 控油门,原来用9克小舵发现待速不稳就是便宜小舵回中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