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E】请莅临指导!

楼主(2006-04-17):
根据GALE的飞机样子做的,感觉怪怪的,请GALE帮我看看吧,谢谢。
?图片服务器又坏了啊?又不能传了……

网友A:
没看见,咱们互相帮助就施乐,俺也是刚入门.另外,你是按照第5架制作的吗?

楼主:


网友A:
基本没有问题,不过你的两肋折叠槽和舵面槽开反了方向,当然,我想也是能用的,不过和我的方向不同而已。我原先图纸中,开槽有红色和蓝色的区别,代表在不同面开槽。
另外,垂尾还没有做上,这架飞机机身V型很深,水平安定性太过了,一定要加垂尾,否则拐弯靠混控无法拐弯的。
看着和我的没有什么区别,很像,只不过没有涂装,不够漂亮!

楼主:
谢谢指导,我觉得我做得太胖了,呵呵。而且目前只有2通设备 估计飞起来比较困难,^_^

网友A:
两通?油门和升降舵?那岂不是没法控制方向了?

楼主:
升降舵事先调好,行不行?

网友A:
根据我的经验,舵位的调整还是要等飞起来调,像这种自己随意做的飞机,要尝试着调,在地面就把两边翼面调好即可。

楼主:
这两天忙,等过两天空点再弄,谢谢指导!

楼主:
4.24日 进展

楼主:
4.25日没有进展

楼主:
193.5克 4寸桨 起不来……

网友A:
按我的尺寸可以安装7寸桨啊,在11V下具备360g推力,我的飞机重300g。
你的飞机为什么这么轻?奇怪。你看:
电池100g 动力组60g 舵机30g 飞机100多g

楼主:
可能是我做小了【桨也小了】的缘故

网友A:
你电池用的是7.4还是11?用11试试看。
你飞不起来是姿态不对还是动力不够?

楼主:
电池是8节1.2V 的9.6电池组 出手后直接坠地 坏了,我准备重新弄个和你一样大小的了

楼主:
刚才抽空,把它改了一下,用普及型无刷 7060桨 ,但是一出收就向下了……
请GALE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