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25A(S1.1)电调管子烧了

楼主(2006-04-17):
一个好盈25A(S1.1)由于操作不当被烧,损失应该不算严重,因为现在通电后能驱动无刷电机奏乐,只是驱动管中有两只一会就烧得通红,应该就是这两只管子烧了。

在此请问各位高手,这两个是什么管子?在电子市场能买到么?大概多少钱?

网友:
送回厂家保修,30元即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个好盈25A(S1.1)由于操作不当被烧,损失应该不算严重,因为现在通电后能驱动无刷电机奏乐,只是驱动管中有两只一会就烧得通红,应该就是这两只管子烧了。

在此请问各位高手,这两个是什么管子?在电子市场能 ...

你上个图.找好盈电调帮你看看,不行就寄回原厂维修.

网友:
找好盈啊,他们肯定会帮你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个图.找好盈电调帮你看看,不行就寄回原厂维修.

谢各位了。我看了一下,那两个管子应该是IRF7822 MOSFET,不知道自己买需要多少钱一个。

看过刘老师(lxd1954)的
"改造无刷电调-加大电流"的帖子,想自己修理学习一下,应该问题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