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舵机设中立点的凝问!

楼主(2006-04-17):
大家有无廿的问题出现过呢?我调出来的主旋有负舵距的。是不是按亚拓按装图那样讲把油门放到在底在跳
舵机
的中立点,还是大家所讲把油门放中在调航机中立点呢?还在不解中。我只要用来飞下悬停和航线,不用负舵距的,太家来帮帮忙先谢了!

网友A:
如果你不飞3D的话可以在油门最低点,舵机摇臂在最低点.罗距是0度.

楼主:
可以详细讲下吗?新手不太明意思。

网友B:
你设定罗据曲线,油门是0到100,罗据是45到110,这样就只有正罗据了,可以调整呀,这本来就是飞3D的机机,很好调,我也是新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