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400改600

楼主(2006-04-17):
我的vg400改600已经一年多了,使用情况很好,现在将改造过程贴下
其实400和600电路一模一样,连模具空位都一样
5通道:起落架
6通道:襟翼/减速板
1、最简单改法

两个开关就位

拆机,拆板,红圈处在PBC上写着CN5,CN6。分别对应5,6通道,将开关分别焊上就OK了
5通道随便接两个,注意!!六通道双掷开关的中点接在边上而不是中间(图示红线)另外装两个5、6通道的到顺开关(1*2的小开关很好找的,或者直接用跳线连上一边(我的6通道上没装))。

2、加装大小舵调节(有点难度)
VG600的下面有6个电位器,除了5通道不能调以外,其余都能调(下图)。

而400只有油门高点和低点位置调节。  PBC上空了4个电位器位置(均为10K),装上以后(见上上图绿色圈)看背面,有4个10K的贴片电阻,电位器就是取代它们的,要不然就是并联个电阻了,要狠心,拆了!!大概位置如下图

我既不太清楚了,有点基础的可以顺着电位器找。

P.S:电位器一定要选用好的(原装的我找不到)。
所有孔位都已经留好,只需要在贴纸上开孔即可

后话:是heyangping 模友询问起此事,我又打开我的400凭借记忆回想当时情况,可能10K为之不是太准确,另外,由于多次开合后盖,一个螺丝座不慎牺牲(下图),呜呜...这么高尚的模型道德你们可要顶阿~~~~~~~~

网友A:
多谢LZ,其实早有改的想法,毕竟四通不太方便,又没米,改个六通飞固定翼足够了
我要充分发掘控的潜力
不过请教一下,改了之后应该用哪种六通的接收器啊?

网友:
强烈支持这样的升级!
很多设备升级款和普通款在机械结构上基本一样(厂家就靠在基本版上加几个零件,搞成多功能的新版骗大家的钱。加的零件基本值不了几十块钱,卖的价格至少要升50%)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LZ,其实早有改的想法,毕竟四通不太方便,又没米,改个六通飞固定翼足够了
我要充分发掘控的潜力
不过请教一下,改了之后应该用哪种六通的接收器啊?

任何能用1234通道的六通接收机都能用,原装的就更别说了
我用第五通道投**
sanwa的控都是配的6通接受
从vg400到rd6000

网友:
任何能用1234通道的六通接收机都能用,原装的就更别说了
我用第五通道投**
sanwa的控都是配的6通接受
从vg400到rd6000

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任何能用1234通道的六通接收机都能用,原装的就更别说了
我用第五通道投**
sanwa的控都是配的6通接受
从vg400到rd6000

上个投弹的图看看啊

网友:
改了 支持 混控/ V尾吗?

网友:
先顶起来

先顶起来 我也改呀 改完后 告诉你
看着有点难度啊 我也搞过电子 我先试试 谢谢了

楼主:
呵呵,投弹是老早以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刚刚改好,一心要用5、6通道干点什么事,就在小金星上装了个“水弹”

真的没什么难度,位置都是空的,相信你打开后看到电路板就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强烈支持一个

网友(2006-06-11):
我改好了 等我值个贴字发上来

我还加了好多功能 哈哈 等着看吧

网友(2006-11-29):
不错,貌似比4vf好改一点

网友:
勇于动手,勤于思考就一定能有所收获!支持DIY!

网友:
请教15楼“核子冬天”

你的Logo为什么可以动啊?我的就不行?我上传后就会有“From www.5imx.com”标签,需如何设置呀?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