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最慢最稳的机

楼主(2006-04-17):
请问怎么才能做出最慢最稳的机啊,是不是加大翼面,加多几个翼?我看一战时的飞机还有4翼的

网友:
机翼细长,头短尾长的。

网友:
那就是滑翔机
字节

网友:
hoho
我做的慢机,慢的比翼龙还要慢很多!!
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1。尽量减轻机体重量。
2。选择凹凸翼型。
3。机翼稍微做大些。
以上就是我做慢速机的体会

网友:
我的纸飞机经历,供楼主参考:头轻些,动力给大些,飞机很慢很慢.

当时使用100g锂电配重合适,电池用完后用了50g锂电,头非常轻,给大油门后,就这样大仰角慢慢在空中漂了,要想前进,需要推杆.

网友A:
我觉得蝴蝶机是最慢的,最稳定的,但是不抗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蝴蝶机是最慢的,最稳定的,但是不抗风

对,薄膜蝴蝶飞机 飞的最慢了,呵呵!3级风没有问题了,再大就没有飞过了!

网友B:
上面两片叶子绞啊绞的,下面一陀铁疙瘩,后面两片小叶煽啊煽的那种哩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两片叶子绞啊绞的,下面一陀铁疙瘩,后面两片小叶煽啊煽的那种哩

晕,没见过,理解不了!

网友:
呵呵,很抽象的,要首先看凡高的画,能理解了就能懂他的意思。呵呵

楼主:
据说一战这种机很稳,翼面多,升力高

网友:
多翼飞机的横向安定性差

网友:
顶做一个飞机形状的氢气球,充入氢气后调节重量,使之平衡,想多慢由你喜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上面两片叶子绞啊绞的,下面一陀铁疙瘩,后面两片小叶煽啊煽的那种哩

直升机

网友:
减少翼载荷(减少重量或增加机翼面积),或者提高机翼的低速升力系数(以形)就这么简单
要想还能快,再减小阻力系数
这样下来就能快能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

恭喜你,答对了!不过没奖品

网友:
尽是减轻重量。

网友:
上面的老式飞机,好漂亮啊!!

网友:
图上的飞机真是好看.

网友D:
这种机难不难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