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首飞翼龙,死活起不来了,求助啊求助

楼主(2006-04-17):
昨天翼龙的到的货,别的都一样,只是电池是8.4v600mah的,
非常高兴,安全起见,进行加固。
1、碳杆和机身处加固3根木条,曲别针加胶布绑紧
2、机翼用胶带缠了一圈。
3、机头处加海绵。

然后今天下午去飞,以前从来没飞过,唉,心里很忐忑,

装上机翼,加油门,滑跑,顶风方向,飞机疯跑,我把升降舵拉到最大,
油门也最大,飞机跑起来往右转,但是死活就是不起飞,我晕。。。
然后再试。。。依旧如此。。。

没办法了,只好采用手抛法,油门最大,拉升降舵,跑几步,猛地抛出去,但见飞机
一头就栽在地上,试了2次,不敢试了,我们这里没草地撒,机身也摔得有点弯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各位玩过翼龙的兄弟们,帮帮我把

楼主:
我的qq156609794,大家帮帮我吧,最好在线帮我撒

网友A:
应该是电池的放电电流达不到推力太小吧,我的原装电池飞起来都干就有点吃力,要滑跑很远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池的放电电流达不到推力太小吧,我的原装电池飞起来都干就有点吃力,要滑跑很远才行

我的电池最后也没电了。。。。你的原装电池需要滑跑多远呢??

网友B:
hoho!!跟我开始一样。
    这样,你先油门开到最大,然后水平扔出去,记住,一定不要以大角度向上扔,否则一下就失速掉下来。扔出去后,再拉杆。如果还是无法飞平,那么恭喜你!!你跟我当初一样,也是鸡头重了!可以在鸡屁股尾轮附近掉一块废5号电池配重。或者你想改机身也行,把尾杆从机身里面拉出来往后移一点!
    另外,你买的是不是艾特的原装翼龙阿??原装的是1000mah电池,绝对不是600!!否则就是掉了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hoho!!跟我开始一样。
    这样,你先油门开到最大,然后水平扔出去,记住,一定不要以大角度向上扔,否则一下就失速掉下来。扔出去后,再拉杆。如果还是无法飞平,那么恭喜你!!你跟我当初一样,也是鸡头重了 ...

是吗,能不能qq联系下,非常想求助

楼主:
我的电池是600mah的,拿来也没充电,难道。。。。。

楼主:
其实电池卖方丢掉了,换了两个600mah的给我,这我也知道的

网友:
不会吧,如果不是电池问题,你把自己加固的去掉,就飞起来了.

网友:
"拿来也没充电"?????????!!!!!!!!!!!

网友:
没有充电都敢飞!!!
首先充电吧,呵呵!

网友:
这里大把人飞翼龙,建议你拍几张你的飞机照片放上来,相信会有很多人帮你的,虽然我的水平不高,相信要把你的翼龙飞起来还是不难的。

网友C:
主要是电池问题,600mA电池放电电流不够大,其二就是你加重了,其三就是你的飞机起飞的时候仰角太大,

网友:
还是请楼主仔细说一说“猛地抛出去,但见飞机一头就栽在地上”的过程吧,是出手直接就向下载到地上还是出手后机头向上然后才向下载到地上,这是有区别的,前者头重,后者头轻或动力不足失速,还有出手时不必拉升舵吧,容易失速的。调整遥控器微调使升降舵微微上扬倒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电池问题,600mA电池放电电流不够大,其二就是你加重了,其三就是你的飞机起飞的时候仰角太大,

600mah飞翼龙是完全可行的。我自信的说这点,因为我就这样飞过。
楼主的飞机问题,我跟他已经在QQ仔细谈过了。相信经过仔细调整,可以很快的飞上天的。

楼主:
我准备再试试,把电池充满电,呵呵,没个懂行的在旁边指导,心里还是没底

网友:
检查重心,是否头重? 用小弹簧秤测量拉力,看推力大小,看是否因为改装重量增加? 检查舵面行程是否够

网友:
可能电池没充电的原因吧。

楼主:
呵呵,这么多人帮助我,真的很感动,谢谢各位了,我再去试试撒

网友:
我感觉也是因为没充电或者重心的问题.

楼主:
如何调整重心呢??大家是不是认为重心靠前了??我应该在尾轮那里绑个电池??

网友:
不管别人给了你多少意见,你还是要试验才能知道阿。自己先试再说!不要担心摔机。哪有不摔的。

网友:
镍氢电池怕过充。也怕过放。我认为是电池电力不足。

网友:
600的电池是轻了些,不过应该问题不大的,只是飞的时候机头可能会有点上翘,如果能找对重心的话,你可以在上块电池配下重量,这样飞起来比较好控制些.找翼龙重心最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两个手指顶在机翼上的那两条木条的最外端上,设备全上以后飞机保持水平就可以了!
至于电池的放电够不够就要你自己感觉了,一般拿在手上全动力的话飞机会有很大的推力,感觉应该要象是一松手就会飞出去的感觉,只要电池是好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600的电池最多飞行时间短一点.
我看楼主的情况,估计不是飞机头重的问题,注意还是没有调试和安装好,你看下一前的老贴应该很快解决的,对了,投飞机的时候不要太使力,水平投出就可以了,可以稍微高一点点,不过不要高的太多.太使力的话容易投的姿势有问题,呵呵!

网友:
我就准备买翼龙

网友D:
找个宽点的路面.在地下滑跑起飞!一定充满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宽点的路面.在地下滑跑起飞!一定充满电哦!

他的电池本来就容量不大,滑跑起飞,太耗电了阿。还是扔出去的好。

网友E:
检查一下升降舵的正反吧, 最简单的部分也会疏忽忘记的。

即使不用电池,不开动力,我的翼龙抛出去也不会1头载地。 你的重心没有弄好哦。 还有,不要把升降舵拉到最大。

升降舵只有在高空,高速做动作的情况下才可以拉到最大。

网友:
偶来给你说,虽然我不是老鸟,你飞飞机,不应该一下子把风门推大,而是因该慢慢推,慢慢推,等到飞机航线直了,你就缓缓推大飞机风门,等你感觉飞机轻飘飘的时候了,你就轻轻地拉杆,我指的是升降舵的杆哈.飞机就起来了.切记不要把杆量一下弄到底,因为航模都是比列遥控哦!你弄到底了,飞机的攻角太大了,一个是飞不起来,另外一个飞起来了就可能以为失速而导致炸机!

网友:
多琢磨琢磨一定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检查一下升降舵的正反吧, 最简单的部分也会疏忽忘记的。

即使不用电池,不开动力,我的翼龙抛出去也不会1头载地。 你的重心没有弄好哦。 还有,不要把升降舵拉到最大。

升降舵只有在高空,高速做动作的情况 ...

我下午又检查一下,舵竟然装反了。。。。无语。。。

网友(2007-02-05):
电池充电

网友:
初学者发生这样的事情很正常,就像我们平时处理一些电器方面的问题一样(看了半天没发现什么,一拍脑袋才想起保险烧了,哈哈),往往总将问题想的很复杂,其实应该先检查最初的一些设置,然后一步一步的检查,最主要的是不能急。

网友:
看了半天,又见坟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