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热火头的问题

楼主(2006-04-17):
手头上有两种热火头,一种是电热丝圈数少,4圈,一种圈数多,看不清几圈,请教哪一种是热头,哪一种是冷头

网友A:
你看火头外面有没有印的有号码?

没研究过圈数多少和冷热的关系,我猜是圈数多的是热,少的是冷

网友:
应该和电热丝的.粗细有关.粗的冷,细的热

网友:
还真没研究够火头的电热丝圈数!静听分解!

网友:
电热丝只有4圈的不像是普通发动机用的,要不就是某人自己焊的。

网友:
我用的热火头是圈数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火头外面有没有印的有号码?

没研究过圈数多少和冷热的关系,我猜是圈数多的是热,少的是冷

我猜应该是多的冷,少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