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无刷电机的请进

楼主(2006-04-17):
无刷电机启动前会唱歌,淮知道声音是怎么出来的,电机里肯定没有喇叭,我估计是线圈通变频电后 发出的声音 有谁精通点的师付付解说一下.为啥不用压电片.

网友:
去查查从前论坛上的帖子,

网友:
傻问题,就是线圈震动发声的,不相信你把电机的任意两条线接到音响功放的输出,可以当音响喇叭用,不过音质可不行

网友(2006-10-28):
看看以前的老贴吧,里面很清楚。

楼主:
确实如此,电调内置音乐集成电路,但靠马达线圈发声电流不亚于正常工作电流,用电极大效率极低,如电调内置压电蜂鸣片就合理多了,耗电量为用马达发声时的二千分之一.

网友:
拿一分走人,反正都不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如此,电调内置音乐集成电路,但靠马达线圈发声电流不亚于正常工作电流,用电极大效率极低,如电调内置压电蜂鸣片就合理多了,耗电量为用马达发声时的二千分之一.

这样不好吧,人家人电机发声就是为了检验线圈通电了没,,,听到响声了心里就放心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不好吧,人家人电机发声就是为了检验线圈通电了没,,,听到响声了心里就放心啦

就是,电机响了才说明正常。
其实发声的效率在这里完全可以忽略的。

网友B:
 磁铁加线圈就是喇叭啊....

网友:
又学到了,谢谢各位

楼主:
回复 网友C:

在电调上检测马达线圈通不通很方便,再说了马达线圈不通能启动吗?

网友:
其实就是电机的线圈共振发出的声音。

网友:
我是作电动车的,,电动车现在都是无刷电机,  你说的那个声音是磁导向引起的共震,刚启动的时候有声音没关系的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
我还以为是电润调发音的

网友:
12楼没错

用变频器驱动22KW的普通三相电机都可以发声。

网友(2007-03-30):
电机就是小喇叭

网友:
这个不需要精通也可以解释给你

网友:
简单...震动发声

网友(2007-10-28):
我晕,那本来就是为了测试电机的,不是刻意让他发声的!

网友:
拿分走人

网友:
1、线圈+磁体就是喇叭
2、电调内没有内置音乐集成电路,只是顺手用单片机编了一段小程序
3、现在很多电动车也加了这个功能,而且和模型电调常见的音乐一样。有几次我听见音乐声,以为有模友,跑去一看,靠,电动车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磁铁加线圈就是喇叭啊....

不完全正确。

网友:
顶了,这个原理我也想了很长时间嘀:)

网友:
楼上的有的说是共振发声是错的,这不是共振现象。而是电磁震动,电调输出音频电流,电机便产生音频震动,所以我们便可听到不同声音。

网友:
那音调是怎么来了啊!就是开机后有1234的音调啊

网友:
不同频率的振动咯

网友:
我也发现了

网友D(2008-02-12):
那喇叭装个轴是不是也能转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喇叭装个轴是不是也能转啊哈哈

万用表就是这样的原理    拆个表头研究一下   哈哈

网友:
标准答案:为防止涡流矽钢片都做的很薄并且钢片之间有绝缘层,也就等于说钢片之间有弹性空间
如果你不怕巨大的铁损可以试把矽钢片换成铁块。你就听不见鬼叫了

网友E:
楼上此类回答太多太多了!我就不说了呵呵不过很多新手都以为是电调在唱歌,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