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飞4个月了,恢复飞行发贴纪念

楼主(2006-04-18):
自去年入冬以来停飞,已4个月
昨日恢复飞行,心情非常激动,停飞4个月了,拿控的手兴奋得颤抖:)

一直在家闷练模拟器,多日都是心情平静
恢复飞行了,感觉激情又被燃起,不知不觉又开始着魔式得翻阅5imx 5irc rcfans 亚托论坛
然后又是5imx 5irc rcfans 亚托论坛

现在机器已经是混血版小龙,3个55推ccpm,感觉力气不错,看来升级可以暂缓
下一步考虑先把璇翼头慢慢金属化,那两套摇臂不换,留塑料的好卸力:)

昨天初步完成后滚翻,倒飞悬停2秒,再后滚翻正
以前也玩过后滚翻,但是这次有倒飞悬停环节,也算是进步不小

值得一提的是这4个月纠正了遥控器操纵手法
现在是用左右手拇指食指夹住遥杆,拿得很稳,控制也没有死角,很有自信
感觉下次条件如果好,都可以试验自璇翻了
相比以前只用两个大拇指挂着摇杆有信心很多
这里感谢模痴的提醒,否则再练很难提高

顺便谢一下北京的兔子兄弟,没有你也没有这次恢复飞行了:)

网友:
呵呵,偶的也快好了哈,一起飞!

网友:
有是自旋翻。。。谁都比我快,瓦卡卡!

网友:
偶的亚拓450也停了快有3个多月了

网友:
今天估计偶的就完工了,一起飞!

网友:
恭喜大海,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热情能降一些!大家一起加油练,我也是以daka、大海你们为目标练的!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世界一流高手小林稔的操控手法:

竟然同我一样!

网友:
好多事情其实不是绝对,单手可能不够经准,但不表明练不出来,自己舒服就行了,用捏杆的人说,单手飞那叫野路子,好像被看不起,我也是再单手飞,目前还没想改!

网友:
顶~
tshh飞得很是不错哦!翻滚的很顺畅,就是一气呵成的感觉。可惜当时我看着tshh飞就是忘了拍几张照,下次吧
不过电池给人的感觉差了点,钢铁版的,看着那个重啊,可就是没多少电,我干脆改ID得了,叫手机有电了!
等我配好了一起飞.

楼主:
捏杆手法各人体会的确不同,不能一律要求
我手指比较容易出汗,如果不捏住容易打滑

但是这个还是应该引起足够重视,有点像学演奏,一开始习惯要养好

网友A:
我的手指粗又短,还用捏的,有的角度根本不容易打到,感觉也没想象中的好,而且也发生过脱指的情况!

网友B:
我现在还是单指打杆,感觉动作能快点到位,不过试过一次自旋翻时滑了一下,飞机狂掉好几米,吓了一跳
双指捏最好有设备吊带,要不抓着挺累人,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还是单指打杆,感觉动作能快点到位,不过试过一次自旋翻时滑了一下,飞机狂掉好几米,吓了一跳
双指捏最好有设备吊带,要不抓着挺累人,呵呵

是的
设备吊带对我来说是必须的
否则都没有指头空出来切idel和熄火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手指粗又短,还用捏的,有的角度根本不容易打到,感觉也没想象中的好,而且也发生过脱指的情况!

我也有这种感觉,感觉双手指,老是有角度死角,不适应,连航线都不会飞了!
不过估计单手飞比较猛烈的动作确实有容易脱指的可能性!

网友:
怕滑指的话就换上刺头,用力按一会儿手指上就会有窝点了,一般情况来讲就不容易再滑指了。
我现在每次使控时都是要用力的按一会儿的。刚开始按的时候会有一点麻胀的感觉,一会就好了。